单片机设计流水灯

楼主:
刚刚学习单片机,老师留得作业使用ATmega16设计流水灯,A B C D 四口从低位向高位依次点亮,然后从高位向低位依次熄灭。如果只用一个口 PORTA 我会,但是不知道怎样写四个的

网友:
按照PORTA的方式同样操作PORTB,PORTC,PORTD。

网友:
用个循环。里面依次执行ABCD口的单独流水灯不就行了嘛,随便问下,你们学校有学开avr的可啊?以前我都在只学了51的

网友:
回一楼:我觉得这样做挺长的,我们老师曾让我们看了下他的程序,很简单,没有那么多循环....不过我忘了他怎么做的
回二楼:我们直接学的ATmega128,没有学51

网友:
给你下代码吧,

#include
#include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2;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网友:
具体主函数楼主参考我的代码自己修改下吧: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ticks);
void main()
{
init_devices();
while(1)
{
  PORTB^=0x02;//把IO口取反
  delay(5000);
}
}

void delay(uint ticks)
{
uchar i;
while(ticks--)for(i=100;i!=0;i--);//约0.1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