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09-04-22):
高人指点一下
嵌入式跟一般的软件编程有什么不同?
不要笑我
新手
软件编程

网友A:
交叉编译与调试困难

网友B:
软件编程分为很多种 你说的嵌入式应该是属于驱动编写一类 这个和上层软件主要的区别就是你要了解你的硬件 从硬件角度出发 结合硬件来编写你的软件 其他程序语法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