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 CE5.0下的中断驱动问题

楼主(2009-06-03):
2440 + CE5.0下的中断驱动问题
小弟做过4.2下的中断驱动,不知道5.0下的中断驱动怎么着手做啊?哪位大哥给点指导啊?
大哥

网友A:
问题太广,请搜索之,具体问题再来好点。

网友B:
不都是一个样,看一下芯片资料,设置好中断号,api 都是一样

网友C:
在 WinCE 中编写驱动程序一般不需要从头开始,当了解它的结构后,只要填写相应的代码即可。
下面是 Windows CE 5.0 中断部分的说明,讲解的还是很清晰的: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9239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