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开发板PB下,编译错误

楼主:
BUILD: [01:0000000043: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E:\WINCE500\platform\common\lib\ARMV4I\retail\ChipSelect_at91sam926x.lib'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请问一下,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
修改misc\dirs试试

网友:
dirs文件里面的misc \ 吗?
  试过,一样的错误!

网友:
看错 =.=
  具体怎么修改啊,楼上的兄弟指点一下 ^_^

网友:
ChipSelect_at91sam926x.lib'
系统编译的时候找不到这个库文件,你查下这个库有没有被正常编译出来

网友:
1、把你的build.dat全部删除。 重新编译 编译前清除
2、试着编译release版本的试试
3、PB要打补丁的,看你打了没?

网友:
补丁打过的,也使用的release版本编译的。bulid,dat全部删除了,编译还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ChipSelect_at91sam926x.lib  是不是没有这个库 你查查看?

网友:
去看E:\WINCE500\build.log中是否有更多的错误信息

网友:
很明显是缺少这个库,最直接原因就是没有编译到库的源码或者没有库的源码。

网友:
怎么查 ChipSelect_at91sam926x.lib 这个库,谢谢!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结贴给分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说说原因吧,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解决方法GX下嘛~~~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