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6.0下PS2接口的触屏驱动开发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Windows CE6.0下触屏开发应该怎么办,还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触摸屏的驱动给类BSP中都有,但很少见过PS2接口的?

MARK.

网友:
PS2???
公司要求的吗?头一次听说。

网友:
现在我先不管是PS2接口还是USB接口,我目前搞不清楚的是MS在\PUBLIC\COMMON\OAK\DRIVERS下有两个文件夹Touch 和TCH_CAL,TCH_CAL生成tch_cal.lib,貌似touch生成tchmdd.lib.这些源代码是否可以直接使用,我该怎样做才能实现PDD层代码呢?是在OS Design中,添加一个DLL子工程吗?还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tch_cal.lib 和 tchmdd.lib可以直接使用的
添加你的代码在driver文件夹下,然后修改source文件

网友:
添加到driver文件夹?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些,这个文件夹得路径是什么?

网友:
高深的东西,值得学习,等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