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iic设备读写数据??

楼主:
想问一下有过iic经验的高手们,iic设备可以通过writefile和readfile来收发数据吗?还是要用deviceiocontrol?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都要先做流驱动,然后在应用程序中调用,来读写 IIC 设备;

所以,难点就在这个驱动中;

看样子,楼主是做应用的了,因为 WriteFile ReadFile 函数都是应用层的函数。

网友:
是做应用层的。我在网上看有用WriteFile ReadFile去读写iic口的,也有用DeviceIoControl的。

WriteFile ReadFile比较简单,但是它能识别出对象是iic设备而用iic协议去读写吗?
DeviceIoControl里面调用函数比较复杂,我还没调好,所以想了解一下能不能用WriteFile ReadFile去读写iic口。

网友:
LZ,你知道设备是IIC后,才用WriteFile ReadFile去操作的.其它设备也一样的,不可能不知道是什么设备就去操作!

网友A:
具体看你的IIC驱动是怎么实现的了, 如果IIC_Read , IIC_Write 函数有读写的功能的话,就可以用writefile和readfile,如果没有那就肯定在IIC_IOControl 函数里实现的,那就只能用deviceiocontrol了

网友:
是什么设备啊?

你们没有驱动工程师吗?

网友:
IIC应用怎么写,是要看你驱动怎么写的.这个没什么好问的,不知道你是什么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你的IIC驱动是怎么实现的了, 如果IIC_Read , IIC_Write 函数有读写的功能的话,就可以用writefile和readfile,如果没有那就肯定在IIC_IOControl 函数里实现的,那就只能用deviceiocontrol了

楼上的正解。你在应用层调用writefile和readfile等,系统会在底层调用IIC_Read , IIC_Write等函数,如果它们只有return 0的话,你只能调用deviceiocontrol了。

网友:
好的,我再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