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断问题

楼主:
51单片机产生中断的时候会对该中断源进行中断采样吗?比如说0中断了,还会对INT0信号源采样吗?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中断如果成功产生的话,单片机要做的就是把程序跳到该中断对应的中断地址,然后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对于中断是否产生的判断,是由先期的设置来决定的,比如决定是下降沿触发中断还是电平触发中断,是由TCON寄存器的内容决定的。一旦满足了设定好的中断条件,中断即可成功产生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中断标志位复位后才会进行新的采样

网友:
中断是作为一个外设来工作的 它只按照配置去工作 只要启动该功能 就不停的检测中断源

如果外部条件满足 就会置位中断标志位 不管中断标志位是不是1 对外设的工作都没有影响

换句话说 就是会不停的采样

网友:
从中断可以2层嵌套这点上讲,接口应该是在不断的采样过程吧

网友:
中断标记位在每个机器周期的S5P2期间被采样,采样值在下个机器周期里被登记。

网友:
因为实验书上有这么一段内容,防止按键按下时弹回形成二次中断,可以用软件DELAY,请大家解释下

网友:
就是消抖 按下时抖动造成多次中断产生

网友:
检测到中断,响应中断,立中断标志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清中断标志位。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中断检测,假如在处理中断服务程序过程中再次检测中断,会重新进入中断。所以你的按键要消抖,以防按键误按,多次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