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指令TEXTAREA是什么意思?

楼主:
TEXTAREA  ;请问这句是什么意思
IMPORT  main

网友:
顾名思义,text area
汇编文档中有讲述这个东西

网友:
翻译过来时text的area  哈哈

网友:
@textarea
。。。。

@endarea
一般会合在一起用,标示代码域吧

网友:
AREA sectionname {} {}
其中, sectionname 是所定义的代码段或者数据的名称。
        text表示C语言编译器产生的代码段或者与C语言库相关的代码段。

网友A:
引用楼主 lianghongge 的回复:
TEXTAREA? ;请问这句是什么意思
IMPORT? main

在wince下的kxarm.h有
Module Name:
;
;    kxarm.h
;
; Abstract:
;
;    This is an implementation of the WINCE/ARM Calling Sequence
;    Specification.
;
; Environment:
;    String Library
;
; Revision History:
;--

                GBLS    VBar
VBar        SETS    "|"
                GBLL        HaveExceptHandler
                GBLS        AreaName
                GBLS        FuncName
                GBLS        PrologName
                GBLS        FuncEndName
                GBLS        ExceptHandler
                GBLS        ExceptData
AreaName SETS        "|.text|"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MACRO
        TEXTAREA

        AREA |.text|,ALIGN=2,CODE,READONLY
AreaName SETS "|.text|"
        MEND

    MACRO
    THUMBAREA
    AREA |.text|,ALIGN=2,CODE,READONLY,THUMB
AreaName SETS "|.text|"
    MEND

        MACRO
        STARTUPTEXT
        AREA |.astart|,ALIGN=2,CODE
AreaName SETS "|.astart|"
        MEND

        MACRO
        START_REGION        $NameBegin
        LCLS    TempName
TempName SETS    VBar:CC:"$NameBegin":CC:VBar
        EXPORT        $TempName[DATA]
$TempName
        MEND

        MACRO
        END_REGION                $NameEnd
        LCLS    TempName
TempName SETS    VBar:CC:"$NameEnd":CC:VBar
        EXPORT        $TempName[DATA]
$TempName
        MEND

;
;   This macro should be used if the assembly function is in ARM
;

        MACRO
        NESTED_ARMENTRY        $Name
FuncName    SETS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VBar:CC:"$Name":CC:"_Prolog":CC:VBar
FuncEndName SETS    VBar:CC:"$Name":CC:"_end":CC:VBar
        LCLS        ExceptBit
        IF HaveExceptHandler
ExceptBit   SETS        "0x80000000"
        ELSE
ExceptBit   SETS        "0"
        ENDIF

        AREA |.pdata|,ALIGN=2,PDATA
        DCD            $FuncName
    DCD     (($PrologName-$FuncName)/4) :OR: ((($FuncEndName-$FuncName)/4):SHL:8) :OR: 0x40000000 :OR: $ExceptBit
        AREA $AreaName,CODE,READONLY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IF HaveExceptHandler
    DCD $ExceptHandler
    DCD $Except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ENDIF
$FuncName
        ROUT
        MEND

;
;   This macro should be used if the assembly function is in THUMB
;
        MACRO
        NESTED_THUMBENTRY        $Name
FuncName    SETS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VBar:CC:"$Name":CC:"_Prolog":CC:VBar
FuncEndName SETS    VBar:CC:"$Name":CC:"_end":CC:VBar
        LCLS        ExceptBit
        IF HaveExceptHandler
ExceptBit   SETS        "0x80000000"
        ELSE
ExceptBit   SETS        "0"
        ENDIF

        AREA |.pdata|,ALIGN=2,PDATA
        DCD            $FuncName
    DCD     (($PrologName-$FuncName)/2) :OR: ((($FuncEndName-$FuncName)/2):SHL:8) :OR: $ExceptBit
        AREA $AreaName,CODE,READONLY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IF HaveExceptHandler
    DCD $ExceptHandler
    DCD $Except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ENDIF
$FuncName
        ROUT
        MEND

;
;   This macro should be used if the assembly function is in ARM
;
        MACRO
        NESTED_ENTRY        $Name
FuncName    SETS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VBar:CC:"$Name":CC:"_Prolog":CC:VBar
FuncEndName SETS    VBar:CC:"$Name":CC:"_end":CC:VBar
        LCLS        ExceptBit
        IF HaveExceptHandler
ExceptBit   SETS        "0x80000000"
        ELSE
ExceptBit   SETS        "0"
        ENDIF

        AREA |.pdata|,ALIGN=2,PDATA
        DCD            $FuncName
    DCD     (($PrologName-$FuncName)/4) :OR: ((($FuncEndName-$FuncName)/4):SHL:8) :OR: 0x40000000 :OR: $ExceptBit
        AREA $AreaName,CODE,READONLY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IF HaveExceptHandler
    DCD $ExceptHandler
    DCD $Except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ENDIF
$FuncName
        ROUT
        MEND

        MACRO
        PROLOG_END
$PrologName
        MEND

        MACRO
        LEAF_ENTRY        $Name
FuncName SETS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Invalid Prolog"
FuncEndName SETS    VBar:CC:"$Name":CC:"_end":CC:VBar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FuncName
        ROUT
        MEND

        MACRO
        ALTERNATE_ENTRY        $Name
        LCLS    TempName
TempName SETS    VBar:CC:"$Name":CC:VBar
        EXPORT        $TempName
$TempName
        MEND

        MACRO
        ENTRY_END        $Name
$FuncEndName
        MEND

        MACRO
        EXCEPTION_HANDLER        $Handler
ExceptHandler SETS    VBar:CC:"$Handler":CC:VBar
ExceptData SETS "0"
HaveExceptHandler SETL {TRUE}
        MEND

        MACRO
        EXCEPTION_HANDLER_DATA        $Handler, $HandlerData
ExceptHandler SETS    VBar:CC:"$Handler":CC:VBar
ExceptData SETS    VBar:CC:"$HandlerData":CC:VBar
HaveExceptHandler SETL {TRUE}
        MEND

        MACRO
        EXCEPTION_HANDLER_MILLICODE        $Handler, $HandlerData
ExceptHandler SETS    "$Handler"
ExceptData SETS    "$Handler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TRUE}
        MEND

        END

只是个宏,嘿嘿。

网友:
顶楼上,不过这些你也不必要知道它的具体含义的啊

网友:
表示是代码段(域),可能是告诉编译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lianghongge 的回复:
TEXTAREA? ;请问这句是什么意思
IMPORT? main

在wince下的kxarm.h有
Module Name:
;
;? ? kxarm.h
;
; Abstract:
;
;? ? This is an implementation of the WINCE/ARM Calling Sequence
;? ? Specification.
;
; Environment:
;? ? String Library
;
; Revision History:
;--

GBLS? ? VBar
VBar SETS? ? "|"
GBLL HaveExceptHandler
GBLS AreaName
GBLS FuncName
GBLS PrologName
GBLS FuncEndName
GBLS ExceptHandler
GBLS ExceptData
AreaName SETS "|.text|"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MACRO
TEXTAREA
AREA |.text|,ALIGN=2,CODE,READONLY
AreaName SETS "|.text|"
MEND

? ? MACRO
? ? THUMBAREA
? ? AREA |.text|,ALIGN=2,CODE,READONLY,THUMB
AreaName SETS "|.text|"
? ? MEND

MACRO
STARTUPTEXT
AREA |.astart|,ALIGN=2,CODE
AreaName SETS "|.astart|"
MEND

MACRO
START_REGION $NameBegin
LCLS? ? TempName
TempName SETS? ? VBar:CC:"$NameBegin":CC:VBar
EXPORT $TempName[DATA]
$TempName
MEND

MACRO
END_REGION $NameEnd
LCLS? ? TempName
TempName SETS? ? VBar:CC:"$NameEnd":CC:VBar
EXPORT $TempName[DATA]
$TempName
MEND

;
;? This macro should be used if the assembly function is in ARM
;

MACRO
NESTED_ARMENTRY $Name
FuncName? ? SETS? ?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 VBar:CC:"$Name":CC:"_Prolog":CC:VBar
FuncEndName SETS? ? VBar:CC:"$Name":CC:"_end":CC:VBar
LCLS ExceptBit
IF HaveExceptHandler
ExceptBit? SETS "0x80000000"
ELSE
ExceptBit? SETS "0"
ENDIF

AREA |.pdata|,ALIGN=2,PDATA
DCD ? ? $FuncName
? ? DCD? ? (($PrologName-$FuncName)/4) :OR: ((($FuncEndName-$FuncName)/4):SHL:8) :OR: 0x40000000 :OR: $ExceptBit
AREA $AreaName,CODE,READONLY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IF Have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ENDIF
$FuncName
ROUT
MEND

;
;? This macro should be used if the assembly function is in THUMB
;
MACRO
NESTED_THUMBENTRY $Name
FuncName? ? SETS? ?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 VBar:CC:"$Name":CC:"_Prolog":CC:VBar
FuncEndName SETS? ? VBar:CC:"$Name":CC:"_end":CC:VBar
LCLS ExceptBit
IF HaveExceptHandler
ExceptBit? SETS "0x80000000"
ELSE
ExceptBit? SETS "0"
ENDIF

AREA |.pdata|,ALIGN=2,PDATA
DCD ? ? $FuncName
? ? DCD? ? (($PrologName-$FuncName)/2) :OR: ((($FuncEndName-$FuncName)/2):SHL:8) :OR: $ExceptBit
AREA $AreaName,CODE,READONLY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IF Have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ENDIF
$FuncName
ROUT
MEND

;
;? This macro should be used if the assembly function is in ARM
;
MACRO
NESTED_ENTRY $Name
FuncName? ? SETS? ?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 VBar:CC:"$Name":CC:"_Prolog":CC:VBar
FuncEndName SETS? ? VBar:CC:"$Name":CC:"_end":CC:VBar
LCLS ExceptBit
IF HaveExceptHandler
ExceptBit? SETS "0x80000000"
ELSE
ExceptBit? SETS "0"
ENDIF

AREA |.pdata|,ALIGN=2,PDATA
DCD ? ? $FuncName
? ? DCD? ? (($PrologName-$FuncName)/4) :OR: ((($FuncEndName-$FuncName)/4):SHL:8) :OR: 0x40000000 :OR: $ExceptBit
AREA $AreaName,CODE,READONLY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IF Have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ENDIF
$FuncName
ROUT
MEND

MACRO
PROLOG_END
$PrologName
MEND

MACRO
LEAF_ENTRY $Name
FuncName SETS? ?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Invalid Prolog"
FuncEndName SETS? ? VBar:CC:"$Name":CC:"_end":CC:VBar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FuncName
ROUT
MEND

MACRO
ALTERNATE_ENTRY $Name
LCLS? ? TempName
TempName SETS? ? VBar:CC:"$Name":CC:VBar
EXPORT $TempName
$TempName
MEND

MACRO
ENTRY_END $Name
$FuncEndName
MEND

MACRO
EXCEPTION_HANDLER $Handler
ExceptHandler SETS? ? VBar:CC:"$Handler":CC:VBar
ExceptData SETS "0"
HaveExceptHandler SETL {TRUE}
MEND

MACRO
EXCEPTION_HANDLER_DATA $Handler, $HandlerData
ExceptHandler SETS? ? VBar:CC:"$Handler":CC:VBar
ExceptData SETS? ? VBar:CC:"$HandlerData":CC:VBar
HaveExceptHandler SETL {TRUE}
MEND

MACRO
EXCEPTION_HANDLER_MILLICODE $Handler, $HandlerData
ExceptHandler SETS? ? "$Handler"
ExceptData SETS? ? "$Handler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TRUE}
MEND

END

只是个宏,嘿嘿。

谢谢你的回答,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lianghongge 的回复:
TEXTAREA? ;请问这句是什么意思
IMPORT? main

在wince下的kxarm.h有
Module Name:
;
;? ? kxarm.h
;
; Abstract:
;
;? ? This is an implementation of the WINCE/ARM Calling Sequence
;? ? Specification.
;
; Environment:
;? ? String Library
;
; Revision History:
;--

GBLS? ? VBar
VBar SETS? ? "|"
GBLL HaveExceptHandler
GBLS AreaName
GBLS FuncName
GBLS PrologName
GBLS FuncEndName
GBLS ExceptHandler
GBLS ExceptData
AreaName SETS "|.text|"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MACRO
TEXTAREA
AREA |.text|,ALIGN=2,CODE,READONLY
AreaName SETS "|.text|"
MEND

? ? MACRO
? ? THUMBAREA
? ? AREA |.text|,ALIGN=2,CODE,READONLY,THUMB
AreaName SETS "|.text|"
? ? MEND

MACRO
STARTUPTEXT
AREA |.astart|,ALIGN=2,CODE
AreaName SETS "|.astart|"
MEND

MACRO
START_REGION $NameBegin
LCLS? ? TempName
TempName SETS? ? VBar:CC:"$NameBegin":CC:VBar
EXPORT $TempName[DATA]
$TempName
MEND

MACRO
END_REGION $NameEnd
LCLS? ? TempName
TempName SETS? ? VBar:CC:"$NameEnd":CC:VBar
EXPORT $TempName[DATA]
$TempName
MEND

;
;? This macro should be used if the assembly function is in ARM
;

MACRO
NESTED_ARMENTRY $Name
FuncName? ? SETS? ?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 VBar:CC:"$Name":CC:"_Prolog":CC:VBar
FuncEndName SETS? ? VBar:CC:"$Name":CC:"_end":CC:VBar
LCLS ExceptBit
IF HaveExceptHandler
ExceptBit? SETS "0x80000000"
ELSE
ExceptBit? SETS "0"
ENDIF

AREA |.pdata|,ALIGN=2,PDATA
DCD ? ? $FuncName
? ? DCD? ? (($PrologName-$FuncName)/4) :OR: ((($FuncEndName-$FuncName)/4):SHL:8) :OR: 0x40000000 :OR: $ExceptBit
AREA $AreaName,CODE,READONLY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IF Have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ENDIF
$FuncName
ROUT
MEND

;
;? This macro should be used if the assembly function is in THUMB
;
MACRO
NESTED_THUMBENTRY $Name
FuncName? ? SETS? ?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 VBar:CC:"$Name":CC:"_Prolog":CC:VBar
FuncEndName SETS? ? VBar:CC:"$Name":CC:"_end":CC:VBar
LCLS ExceptBit
IF HaveExceptHandler
ExceptBit? SETS "0x80000000"
ELSE
ExceptBit? SETS "0"
ENDIF

AREA |.pdata|,ALIGN=2,PDATA
DCD ? ? $FuncName
? ? DCD? ? (($PrologName-$FuncName)/2) :OR: ((($FuncEndName-$FuncName)/2):SHL:8) :OR: $ExceptBit
AREA $AreaName,CODE,READONLY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IF Have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ENDIF
$FuncName
ROUT
MEND

;
;? This macro should be used if the assembly function is in ARM
;
MACRO
NESTED_ENTRY $Name
FuncName? ? SETS? ?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 VBar:CC:"$Name":CC:"_Prolog":CC:VBar
FuncEndName SETS? ? VBar:CC:"$Name":CC:"_end":CC:VBar
LCLS ExceptBit
IF HaveExceptHandler
ExceptBit? SETS "0x80000000"
ELSE
ExceptBit? SETS "0"
ENDIF

AREA |.pdata|,ALIGN=2,PDATA
DCD ? ? $FuncName
? ? DCD? ? (($PrologName-$FuncName)/4) :OR: ((($FuncEndName-$FuncName)/4):SHL:8) :OR: 0x40000000 :OR: $ExceptBit
AREA $AreaName,CODE,READONLY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IF Have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Handler
? ? DCD $Except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FALSE}
ENDIF
$FuncName
ROUT
MEND

MACRO
PROLOG_END
$PrologName
MEND

MACRO
LEAF_ENTRY $Name
FuncName SETS? ? VBar:CC:"$Name":CC:VBar
PrologName SETS "Invalid Prolog"
FuncEndName SETS? ? VBar:CC:"$Name":CC:"_end":CC:VBar
ALIGN 2
EXPORT $FuncName
$FuncName
ROUT
MEND

MACRO
ALTERNATE_ENTRY $Name
LCLS? ? TempName
TempName SETS? ? VBar:CC:"$Name":CC:VBar
EXPORT $TempName
$TempName
MEND

MACRO
ENTRY_END $Name
$FuncEndName
MEND

MACRO
EXCEPTION_HANDLER $Handler
ExceptHandler SETS? ? VBar:CC:"$Handler":CC:VBar
ExceptData SETS "0"
HaveExceptHandler SETL {TRUE}
MEND

MACRO
EXCEPTION_HANDLER_DATA $Handler, $HandlerData
ExceptHandler SETS? ? VBar:CC:"$Handler":CC:VBar
ExceptData SETS? ? VBar:CC:"$HandlerData":CC:VBar
HaveExceptHandler SETL {TRUE}
MEND

MACRO
EXCEPTION_HANDLER_MILLICODE $Handler, $HandlerData
ExceptHandler SETS? ? "$Handler"
ExceptData SETS? ? "$HandlerData"
HaveExceptHandler SETL {TRUE}
MEND

END

只是个宏,嘿嘿。

谢谢你的回答,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以前以为是个伪指令啥的,原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