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p是什么?

楼主:
程序里面有涉及到issp,好象是单pin的,通过它可以刷flash,哪位大侠给介绍一下这个东西,谢谢

网友:
应该是ISP吧,
ISP - In System Programming 在线编程,是指某些单片机(如AT89S51,AT89S52)可以支持在线编程,只要在你的PCB应用电路班上加一个RS232串口芯片(如MAX232,HIN232等)和几个电容,就可以通过ISP下载线连接电脑对单片机进行烧程序。
一般给单片机烧Code需要专用的烧录器,对于初学者来说一个烧录器价格不菲,你可以用面包板自己焊一个ISP下载电路,然后就可以用专用的软件(电子在线的 ISPsetup2.exe)进行烧程序啦,很方便的。

网友:
PSoC单片机支持在系统串口编程(ISSP),可以通过UART串口,轻易完成程序的ISSP下载。
PSoC单片机Flash中内含不能被覆盖的ISP例程,只要复位重启时硬件电路的ISP例程触发按钮有效,PSoC单片机就转而ISSP编程操作。完成ISSP后,器件自动从Flash的0x0址处执行用户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