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6410 H.264编码器初始化的示例代码

楼主:
参考网上的例子对6410的MFC初始化,但取不到输入缓冲区的地址,希望能找到示例代码,
或者大家帮忙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函数SsbSipH264EncodeGetInBuf(mfcEncodeHandle, frame_size)返回值不正确。

代码如下:
BOOL InitMFCEncode(){
    unsigned int uiWidth = 320;
    unsigned int uiHeight = 240;
    unsigned int uiFramerate = 30;
    unsigned int uiBitrate_kbps = 0; //16K, 最大0x7FFF,32767
    unsigned int uiGOPNum = 1; // no P picture,没有预测帧
    unsigned int frame_size = (uiWidth * uiHeight * 3) >> 1;

    mfcEncodeHandle = SsbSipH264EncodeInit(uiWidth, uiHeight, uiFramerate, uiBitrate_kbps,uiGOPNum);  //初始化编码器,传入配置参数,获得编码器句柄
    if (mfcEncodeHandle == NULL) {
        RETAILMSG(1,(L"SsbSipH264EncodeInit Failed.\n"));
        return FALSE;
    }
    mfcEncodeStrmBuf = (unsigned char *) SsbSipH264EncodeGetInBuf(mfcEncodeHandle, frame_size);//此句报错,的返回值为NULL
    if (mfcEncodeStrmBuf == NULL) {
        RETAILMSG(1,(L"SsbSipH264EncodeGetInBuf Failed.\n"));
        SsbSipH264EncodeDeInit(mfcEncodeHandle);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网友:
LZ比较快啊!这些都还没玩到!

网友:
厂家没有提供吗?

网友:
int h264_enc_test()
{
    void          *handle;

    FILE          *fp_in, *fp_out;
    int            ret, i;
    unsigned int   width, height;
    unsigned int   frame_rate, bitrate, gop_num;
    unsigned int   intraqp, qpmax;
    float gamma;
    unsigned int   num_slices;

    unsigned int   change_param[2], cur_pic_opt[2];

    long           size;
    unsigned char *p_inbuf;
    unsigned char *p_outbuf;

    fp_in = fopen("\\Storage Card\\newsvga.yuv","rb");
    if (fp_in == NULL) {
        RETAILMSG(1,(L"File not found\n"));
        return 0;
    }
    fp_out = fopen("\\Storage Card\\news_vga.264", "wb");
    if (fp_out == NULL) {
        RETAILMSG(1,(L"Cannot open the output file.\n"));
        return 0;

    }
    width      = 640;
    height     = 480;
    frame_rate = 25;
    bitrate    = 1000;
    gop_num    = 1;

    intraqp = 10;
    qpmax = 10;
    gamma = 0.75;

    //////////////////////////////////////
    ///    1. Create new instance      ///
    ///      (SsbSipH264EncodeInit)    ///
    //////////////////////////////////////
    handle = SsbSipH264EncodeInit(width, height, frame_rate, bitrate, gop_num, intraqp, qpmax, gamma);
    RETAILMSG(1,(L"\n HANDLE = 0x%X.\n", (DWORD) handle));
    if (handle == NULL) {
        return 0;
    }

    ////////////////////////////////////////////////////////////////////
    ///    2. Set som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for initialization    ///
    ///       (SsbSipH264EncodeExe)                                  ///
    ////////////////////////////////////////////////////////////////////
    num_slices = 4;
//    SsbSipH264EncodeSetConfig(handle, H264_ENC_SETCONF_NUM_SLICES, &num_slices);

    ////////////////////////////////////////////////
    ///    3. Initialize the Encoder Instance    ///
    ///       (SsbSipH264EncodeExe)              ///
    ////////////////////////////////////////////////
    if (SsbSipH264EncodeExe(handle) != SSBSIP_H264_ENC_RET_OK) {
        RETAILMSG(1,(L"H.264 Encoder Instance Initialization Failed.\n"));
        return 0;
    }

    p_inbuf = SsbSipH264EncodeGetInBuf(handle, 0);
    if (p_inbuf == NULL) {
        RETAILMSG(1,(L"\n (ERROR)Input buffer is NULL\n"));
        return 0;
    }

    for (i=0; i<650; i++) {
        // Reading YUV frame
        ret = fread(p_inbuf, 1, (width * height * 3) >> 1, fp_in);
        if (ret != ((width * height * 3) >> 1)) {
            break;
        }

/*
        if (i == 27) {
            change_param[0] = H264_ENC_PARAM_GOP_NUM;
            change_param[1] = 20;
            SsbSipH264EncodeSetConfig(handle, H264_ENC_SETCONF_PARAM_CHANGE, &change_param);

            change_param[0] = H264_ENC_PARAM_F_RATE;
            change_param[1] = (2000 << 16) | 40000;
            SsbSipH264EncodeSetConfig(handle, H264_ENC_SETCONF_PARAM_CHANGE, &change_param);
        }
        else if (i >= 49 && i <= 41) {
            cur_pic_opt[0]  = H264_ENC_PIC_OPT_IDR;
            cur_pic_opt[1]  = 1;
            SsbSipH264EncodeSetConfig(handle, H264_ENC_SETCONF_CUR_PIC_OPT,  &cur_pic_opt);
        }
        else if (i == 57) {
            cur_pic_opt[0]  = H264_ENC_PIC_OPT_SKIP;
            cur_pic_opt[1]  = 1;
            SsbSipH264EncodeSetConfig(handle, H264_ENC_SETCONF_CUR_PIC_OPT,  &cur_pic_opt);
        }
        else if (i == 46) {
            cur_pic_opt[0]  = H264_ENC_PIC_OPT_RECOVERY;
            cur_pic_opt[1]  = 1;
            SsbSipH264EncodeSetConfig(handle, H264_ENC_SETCONF_CUR_PIC_OPT,  &cur_pic_opt);
        }
*/
        ret = SsbSipH264EncodeExe(handle);
        RETAILMSG(1,(L"\n Encode, ret=%d\n", ret));

        p_outbuf = SsbSipH264EncodeGetOutBuf(handle, &size);
        RETAILMSG(1,(L"\n Output Buf = 0x%X,  size = %d\n", (DWORD) p_outbuf, size));

        fwrite(p_outbuf, 1, size, fp_out);
    }

    fclose(fp_in);
    fclose(fp_out);

    RETAILMSG(1,(L"\n $$ Program ends.\n"));

    return 0;
}

楼主更新BSP吧,里面有的

网友:
myearth,你好,能把你的yuv文件提供出来吗???

网友:
网上搜下,搜不到请留邮箱,我也是把一小段的yuv重复copy的

网友:
谢谢myearth,编码已经解决一段时间了。请问有解码器初始化的代码吗?

网友:
static char outfilename[512];
int decoder_test(char *filename, int dec_type)
{
    void    *handle;

    SSBSIP_MFC_STREAM_INFO  stream_info;

    FILE    *fp_in,*fp_out;

    int      nLoop, nFrames;

    void              *pStrmBuf;
    int                nStrmSize, nReadLeng;
    unsigned char     *pYUVBuf;
    int                nYUVLeng;

    ////////////////////////
    // Opening Input File //
    ////////////////////////
    fp_in = fopen(filename, "rb");
    if (fp_in == NULL) {
        RETAILMSG(1,(L"File not found\n"));
        return 0;

    }
/*    /////////////////////////
    // Opening Output File //
    /////////////////////////
    sprintf(outfilename, "\\Storage Card\\output.yuv");
    fp_out = fopen(outfilename,"wb");
    if (fp_out == NULL) {
        RETAILMSG(1,(L"Cannot open the output file.\n"));
        return 0;

    }
*/

    RETAILMSG(1,(L"###  Start Decoding\n"));

    /////////////////////////////////////
    ///    1. Create new instance     ///
    ///      (SsbSipMfcDecodeInit)    ///
    /////////////////////////////////////
    handle = SsbSipMfcDecodeInit(dec_type);
    if (handle == NULL) {
        RETAILMSG(1,(L"SsbSipMfcDecodeInit Failed.\n"));
        return 0;

    }

    ////////////////////////////////////////////
    ///    2. Obtaining the Input Buffer     ///
    ///      (SsbSipMfcDecodeGetInBuf)       ///
    ////////////////////////////////////////////
    pStrmBuf = SsbSipMfcDecodeGetInBuf(handle, &nStrmSize);
    if (pStrmBuf == NULL) {
        RETAILMSG(1,(L"SsbSipMfcDecodeGetInBuf Failed.\n"));
        SsbSipMfcDecodeDeInit(handle);
        return 0;
    }
    RETAILMSG(1,(L"\nXXXX  pStrmBuf =0x%X.    GetCurrentProcessId()=0x%X, nStreamSize = %d\n", pStrmBuf, GetCurrentProcessId(), nStrmSize));

    /////////////////////////////////////////////
    //   Read Video Stream from File           //
    //   (Size of reading is returned          //
    //    by SsbSipMfcDecodeGetInBuf() call)   //
    /////////////////////////////////////////////
    nReadLeng = fread(pStrmBuf, 1, nStrmSize, fp_in);

    ////////////////////////////////////////////////////////////////
    ///    3. Configuring the instance with the config stream    ///
    ///       (SsbSipMfcDecodeExe)                             ///
    ////////////////////////////////////////////////////////////////
    if (SsbSipMfcDecodeExe(handle, nReadLeng) != SSBSIP_MFC_DEC_RET_OK) {
        RETAILMSG(1,(L"MFC Decoder(RING_BUF mode) Configuration Failed.\n"));
        return 0;
    }

    /////////////////////////////////////
    ///   4. Get stream information   ///
    /////////////////////////////////////
    SsbSipMfcDecodeGetConfig(handle, MFC_DEC_GETCONF_STREAMINFO, &stream_info);

    RETAILMSG(1,(L"\t width=%d   height=%d.\n", stream_info.width, stream_info.height));

    nFrames = 0;
    for (nLoop=0; nLoop < 10000; nLoop++) {

        ////////////////////////////////////////////
        ///    5. Obtaining the Input Buffer     ///
        ///      (SsbSipMfcDecodeGetInBuf)       ///
        ////////////////////////////////////////////
        pStrmBuf = SsbSipMfcDecodeGetInBuf(handle, &nStrmSize);
        RETAILMSG(1,(L"\t\t---nStrmSize = [%d]\n", nStrmSize));

        //////////////////////////////////////////////////
        ///   Fill the Input Buffer only if required.  ///
        //////////////////////////////////////////////////
        if (nStrmSize > 0) {

            RETAILMSG(1,(L"\n ***  1 *** "));

            if (feof(fp_in)) {
                RETAILMSG(1, (L"\n###############################"));
                RETAILMSG(1, (L"\n##      END OF FILE          ##\n"));
                RETAILMSG(1, (L"\n###############################"));
                break;
            }

            RETAILMSG(1,(L"\n ***  2 *** "));

            // Read data from file
            nReadLeng = fread(pStrmBuf, 1, nStrmSize, fp_in);

            RETAILMSG(1,(L"\n ***  3 *** "));

            if (nReadLeng == nStrmSize) {
//                RETAILMSG(1, (L"\n##################################"));
//                RETAILMSG(1, (L"\n#   READING ONE UNIT FROM FILE   #"));
//                RETAILMSG(1, (L"\n##################################\n"));
            }
            else if (nReadLeng < nStrmSize) {
                RETAILMSG(1, (L"\n##########################################"));
                RETAILMSG(1, (L"\n##    READING THE LAST BLOCK OF FILE    ##"));
                RETAILMSG(1, (L"\n##########################################"));
            }
        }
        else
            nReadLeng = 0;

        /////////////////////////////////
        ///       6. DECODE           ///
        ///    (SsbSipMfcDecodeExe)   ///
        /////////////////////////////////
        if (SsbSipMfcDecodeExe(handle, nReadLeng) != SSBSIP_MFC_DEC_RET_OK)
            break;

        /////////////////////////////////////////////
        ///    7. Obtaining the Output Buffer     ///
        ///      (SsbSipMfcDecodeGetOutBuf)       ///
        /////////////////////////////////////////////
        pYUVBuf = SsbSipMfcDecodeGetOutBuf(handle, &nYUVLeng);

//        if (nLoop > 0 && nLoop < 80)
//            fwrite(pYUVBuf, 1, (stream_info.width * stream_info.height * 3) >> 1, fp_out);

        RETAILMSG(1,(L"\t [%d]  decoded.\n", nLoop));

    }

    //////////////////////////////////////
    ///    8. SsbSipMfcDecodeDeInit    ///
    //////////////////////////////////////
    SsbSipMfcDecodeDeInit(handle);

    RETAILMSG(1,(L"\n\n@@@ Program ends.\n"));

    fclose(fp_in);
//    fclose(fp_out);

    return 0;
}

网友:
int h264dec_test(char *filename)
{
    void    *handle;

    SSBSIP_H264_STREAM_INFO stream_info;

    FILE    *fp_in,*fp_out;

    int      nLoop, nFrames;

    void              *pStrmBuf;
    int                nFrameLeng;
    unsigned char     *pYUVBuf;
    int                nYUVLeng;

    int                phy_add_buf_vals[2];
    unsigned int       post_rotate;
    int                fram_need_count;

    FRAMEX_CTX  *pFrameExCtx;

    ////////////////////////
    // Opening Input File //
    ////////////////////////
    //fp_in = fopen(filename, "rb");
        fp_in = fopen("\\Storage Card\\ultraviolet-640x480.264", "rb");
        //fp_in = fopen("\\Storage Card\\test.264", "rb");
    if (fp_in == NULL) {
        RETAILMSG(1,(L"File not found\n"));
        return 0;
    }
    /////////////////////////
    // Opening Output File //
    /////////////////////////
    fp_out = fopen("\\My Documents\\Video_Channle25TS.yuv","wb");
    if (fp_out == NULL) {
        RETAILMSG(1,(L"Cannot open the output file.\n"));
        return 0;

    }

    ///////////////////////////////////
    // FrameExtractor Initialization //
    ///////////////////////////////////
    pFrameExCtx = FrameExtractorInit(FRAMEX_IN_TYPE_FILE, delimiter_h264, sizeof(delimiter_h264), 1);
    FrameExtractorFirst(pFrameExCtx, fp_in);

    //////////////////////////////////////
    ///    1. Create new instance      ///
    ///      (SsbSipH264DecodeInit)   ///
    //////////////////////////////////////
    handle = SsbSipH264DecodeInit();
    if (handle == NULL) {
        RETAILMSG(1,(L"H264_Dec_Init Failed.\n"));
        return 0;
    }

    /////////////////////////////////////////////
    ///    2. Obtaining the Input Buffer      ///
    ///      (SsbSipH264DecodeGetInBuf)       ///
    /////////////////////////////////////////////
    pStrmBuf = SsbSipH264DecodeGetInBuf(handle, 204800);
    if (pStrmBuf == NULL) {
        RETAILMSG(1,(L"SsbSipH264DecodeGetInBuf Failed.\n"));
        SsbSipH264DecodeDeInit(handle);
        return 0;
    }

    ////////////////////////////////////
    // H264 CONFIG stream extraction //
    ////////////////////////////////////
    nFrameLeng = ExtractConfigStreamH264(pFrameExCtx, fp_in, pStrmBuf, INPUT_BUFFER_SIZE, NULL);
    RETAILMSG(1,(L"n(1) FrameLeng = %d\n", nFrameLeng));

/*
    post_rotate = 0x0015;
    if (SsbSipH264DecodeSetConfig(handle, H264_DEC_SETCONF_POST_ROTATE, &post_rotate) != SSBSIP_H264_DEC_RET_OK) {
        RETAILMSG(1,(L"H.264 Decoder SetConfig failed.\n"));
        return 0;
    }
    RETAILMSG(1,(L"\n***  H264_DEC_SETCONF_POST_ROTATE  succeeds.\n"));
*/

    ////////////////////////////////////////////////////////////////
    ///    3. Configuring the instance with the config stream    ///
    ///       (SsbSipH264DecodeExe)                             ///
    ////////////////////////////////////////////////////////////////
    if (SsbSipH264DecodeExe(handle, nFrameLeng) != SSBSIP_H264_DEC_RET_OK) {
        RETAILMSG(1,(L"H.264 Decoder Configuration Failed.\n"));
        return 0;
    }

    /////////////////////////////////////
    ///   4. Get stream information   ///
    /////////////////////////////////////
    SsbSipH264DecodeGetConfig(handle, H264_DEC_GETCONF_STREAMINFO, &stream_info);
    RETAILMSG(1,(L"\t width=%d   height=%d.\n", stream_info.width, stream_info.height));

//    SsbSipH264DecodeGetConfig(handle, H264_DEC_GETCONF_FRAM_NEED_COUNT, &fram_need_count);
//    RETAILMSG(1,(L"\t %d.\n", fram_need_count));

    nFrames = 0;
    for (nLoop=0; nLoop < 2000; nLoop++)
        {

        //////////////////////////////////
        ///       5. DECODE            ///
        ///    (SsbSipH264DecodeExe)   ///
        //////////////////////////////////
        if (SsbSipH264DecodeExe(handle, nFrameLeng) != SSBSIP_H264_DEC_RET_OK) {
            RETAILMSG(1,(L"\t Decode fail.\n"));
            break;
        }

        //////////////////////////////////////////////
        ///    6. Obtaining the Output Buffer      ///
        ///      (SsbSipH264DecodeGetOutBuf)       ///
        //////////////////////////////////////////////
            pYUVBuf = SsbSipH264DecodeGetOutBuf(handle, (long*) &nYUVLeng);
            if (pYUVBuf)
                printf("pYUVBUF=[0x%08x]\n", pYUVBuf);
            else {
                printf("pYUVBuf is NULL. nYUVLeng=%d\n", nYUVLeng);
                return 0;
            }

//        if (nLoop < 400)
//            fwrite(pYUVBuf, 1, (stream_info.width * stream_info.height * 3) >> 1, fp_out);

        RETAILMSG(1,(L"\t [%d]  decoded.\n", nLoop));

        /////////////////////////////
        // Next H.264 VIDEO stream //
        /////////////////////////////
        nFrameLeng = NextFrameH264(pFrameExCtx, fp_in, pStrmBuf, INPUT_BUFFER_SIZE, NULL);
        if (nFrameLeng < 4)
            break;

        *((unsigned int *) pStrmBuf) = 0x32a047b9;
        memset((void *) ((unsigned char *)pStrmBuf + nFrameLeng - 10), 0, 20);

                SsbSipH264DecodeGetConfig(handle, H264_DEC_GETCONF_PHYADDR_FRAM_BUF, phy_add_buf_vals);
//        RETAILMSG(1, (L"BUF = 0x%X, length = %d, Virtual Addr = 0x%x", phy_add_buf_vals[0], phy_add_buf_vals[1], (unsigned int) pYUVBuf));

    }

    ///////////////////////////////////////
    ///    7. SsbSipH264DecodeDeInit    ///
    ///////////////////////////////////////
    SsbSipH264DecodeDeInit(handle);

    RETAILMSG(1,(L"\n\n@@@ Program ends.\n"));

    fclose(fp_in);
    fclose(fp_out);

    return 0;
}

网友:
int h263dec_test(char *filename)
{
    void    *handle;

    SSBSIP_MPEG4_STREAM_INFO stream_info;

    FILE    *fp_in,*fp_out;

    int      nLoop, nFrames;

    void              *pStrmBuf;
    int                nFrameLeng;
    unsigned char     *pYUVBuf;
    int                nYUVLeng;

    ////////////////////////
    // Opening Input File //
    ////////////////////////
    fp_in = fopen(filename, "rb");
    if (fp_in == NULL) {
        RETAILMSG(1,(L"File not found\n"));
        return 0;

    }
    /////////////////////////
    // Opening Output File //
    /////////////////////////
    fp_out = fopen("\\My Documents\\output.yuv","wb");
    if (fp_out == NULL) {
        RETAILMSG(1,(L"Cannot open the output file.\n"));
        return 0;

    }

    //////////////////////////////////////
    ///    1. Create new instance      ///
    ///      (SsbSipMPEG4DecodeInit)   ///
    //////////////////////////////////////
    handle = SsbSipMPEG4DecodeInit();
    if (handle == NULL) {
        RETAILMSG(1,(L"SsbSipMPEG4DecodeInit Failed.\n"));
        return 0;

    }

    /////////////////////////////////////////////
    ///    2. Obtaining the Input Buffer      ///
    ///      (SsbSipMPEG4DecodeGetInBuf)      ///
    /////////////////////////////////////////////
    pStrmBuf = SsbSipMPEG4DecodeGetInBuf(handle, 200000);
    if (pStrmBuf == NULL) {
        RETAILMSG(1,(L"SsbSipMPEG4DecodeGetInBuf Failed.\n"));
        SsbSipMPEG4DecodeDeInit(handle);
        return 0;
    }

    ////////////////////////////////////
    // MPEG4 CONFIG stream extraction //
    ////////////////////////////////////
    nFrameLeng = ExtractConfigStreamH263(fp_in, pStrmBuf, INPUT_BUFFER_SIZE, NULL);

    ////////////////////////////////////////////////////////////////
    ///    3. Configuring the instance with the config stream    ///
    ///       (SsbSipMPEG4DecodeExe)                             ///
    ////////////////////////////////////////////////////////////////
    if (SsbSipMPEG4DecodeExe(handle, nFrameLeng) != SSBSIP_MPEG4_DEC_RET_OK) {
        RETAILMSG(1,(L"MPEG4 Decoder Configuration Failed.\n"));
        return 0;
    }

    /////////////////////////////////////
    ///   4. Get stream information   ///
    /////////////////////////////////////
    if (SsbSipMPEG4DecodeGetConfig(handle, MPEG4_DEC_GETCONF_STREAMINFO, &stream_info) != SSBSIP_MPEG4_DEC_RET_OK)
        return 0;

    RETAILMSG(1,(L"\t width=%d   height=%d.\n", stream_info.width, stream_info.height));

    nFrames = 0;
    for (nLoop=0; nLoop < 800; nLoop++)
        {
        ///////////////////////////////////
        ///       5. DECODE             ///
        ///    (SsbSipMPEG4DecodeExe)   ///
        ///////////////////////////////////
        if (SsbSipMPEG4DecodeExe(handle, nFrameLeng) != SSBSIP_MPEG4_DEC_RET_OK)
            break;

        //////////////////////////////////////////////
        ///    6. Obtaining the Output Buffer      ///
        ///      (SsbSipMPEG4DecodeGetInBuf)       ///
        //////////////////////////////////////////////
        pYUVBuf = SsbSipMPEG4DecodeGetOutBuf(handle, &nYUVLeng);
            if (pYUVBuf)
                printf("pYUVBUF=[0x%08x]\n", pYUVBuf);
            else {
                printf("pYUVBuf is NULL\n");
                return 0;
            }

//        if (nLoop > 10 && nLoop < 30)
//            fwrite(pYUVBuf, 1, nYUVLeng, fp_out);

        RETAILMSG(1,(L"\t [%d]  decoded.\n", nLoop));

        ///////////////////////////
        // Next MPEG4 VOP stream //
        ///////////////////////////
        nFrameLeng = NextFrameH263(fp_in, pStrmBuf, INPUT_BUFFER_SIZE, NULL);
        if (nFrameLeng < 4)
            break;
    }

    ////////////////////////////////////////
    ///    7. SsbSipMPEG4DecodeDeInit    ///
    ////////////////////////////////////////
    SsbSipMPEG4DecodeDeInit(handle);

    RETAILMSG(1,(L"\n\n@@@ Program ends.\n"));

    fclose(fp_in);
    fclose(fp_out);

    return 0;
}

网友:
但是 我要做的跟楼主差不多 ,我想问楼主一个问题,
假如解码时期,无法知道视频过来的信息,比如视频的尺寸,那我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