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10访问SPI总线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小弟把三星的SPI总线驱动编译进了内核,(开发板提供了源码但是没有加入内核)。然后用WriteFile函数发送测试数据,可以看到SPI口输出正常,但是用ReadFile读取SPI口时,一直读回0. SPI的读取时序如下图,我先用
WriteFile(hSPI, &cBuffer_out, 1, &cBytes_out,NULL);写入一个字节的地址,然后用
ReadFile(hSPI,&cBuffer_in,1,&cBytes_in,NULL) ;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不知道是否应该这样操作?

网友:
我现在弄不清到底是我访问的程序不对还是这个片子有问题

网友A:
6410的SPI主机接收有点问题,但是我没有找到原因。不知道LZ是哪个平台。

网友:
呵呵,标记一下,友情帮顶~

网友:
应该是访问方式错误.
看一下驱动程序,readfile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有可能指定地址是在seek中指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10的SPI主机接收有点问题,但是我没有找到原因。不知道LZ是哪个平台。

我用的就是 6410啊,wince6  是不是三星的BSP有点旧呀,不知道是否用最新的BSP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访问方式错误.
看一下驱动程序,readfile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有可能指定地址是在seek中指定的

seek直接返回0 不可能是seek    spi_read的驱动程序代码如下
DWORD
SPI_Read(
    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PSPI_PRIVATE_CONTEXT pSpiPrivate = (PSPI_PRIVATE_CONTEXT)hOpenContext;
    PSPI_PUBLIC_CONTEXT pSpiPublic = pSpiPrivate->pSpiPublic;
//    DWORD dwReadSize;

    HRESULT hr;
    PBYTE     g_pMappedEmbedded;
    PBYTE     g_pMarshalled;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SPI_Read : pSpiPrivate->State=%d\n"),pSpiPrivate->State));

    //param check
    if(pSpiPrivate->State != STATE_IDLE)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READ ERROR : STATE IS NOT IDLE\n")));
        return 0;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SPI_READ...\n")));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pBuffer : 0x%X, Count : %d\n"), pBuffer, Count));

    hr = CeOpenCallerBuffer((PVOID*) &g_pMappedEmbedded, pBuffer, Count, ARG_IO_PTR, FALSE);
    hr = CeAllocAsynchronousBuffer((PVOID*) &g_pMarshalled, g_pMappedEmbedded, Count, ARG_IO_PTR);

    if(pSpiPrivate->bUseRxDMA)
    {
        pSpiPrivate->pRxBuffer         = pVirtDmaDstBufferAddr;
        pSpiPrivate->pRxDMABuffer     = (LPVOID)DmaDstAddress;
    }
    else
    {
        pSpiPrivate->pRxBuffer = g_pMarshalled;
    }
    RETAILMSG(SPI_MSG,(TEXT("[SPI] g_pMappedEmbedded 0x%x\n"),g_pMappedEmbedded));
    RETAILMSG(SPI_MSG,(TEXT("[SPI] g_pMarshalled 0x%x\n"),g_pMarshalled));

    pSpiPrivate->dwRxCount = Count;
    pSpiPublic->pSpiPrivate = pSpiPrivate;

    SetEvent(pSpiPublic->hRxEvent);

    //Thread call

    WaitForSingleObject(pSpiPublic->hRxDoneEvent, INFINITE);
    pSpiPrivate->State = STATE_IDLE;

    if(pSpiPrivate->bUseRxDMA)
    {
        memcpy(g_pMarshalled, pVirtDmaDstBufferAddr,Count);
    }

    hr = CeFreeAsynchronousBuffer((PVOID)g_pMarshalled, g_pMappedEmbedded, Count, ARG_IO_PTR);
    hr = CeCloseCallerBuffer((PVOID)  g_pMappedEmbedded,   pBuffer, Count, ARG_IO_PTR);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SPI_Read : Return Value : %d\n\n"),pSpiPrivate->dwRxCount));

    return pSpiPrivate->dwRxCount ;
}
根本看不出来如何操作的

网友:
用SAMSUNG自带的SPI DEMO,一运行就死机。

网友C:
楼主,spi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spi问题解决了么?

没有解决呀,楼上是否有好的建议呀?

网友:
不是有log么,都打出来看看走到哪一步了

读不到数据的可能性多了,信息不足,没法分析

网友:
真是迷糊的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