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下Setwindowshookex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的用WIN CE的SDK开发程序里面的Setwindowshookex没有定义啊?
error C3861: 'SetWindowsHookEx': identifier not found
是不是要在定制的时候加上HOOK的东西啊?

网友:
SetWindowsHookEx()是支持的, 可能是你没有包含相应的头文件

网友:
包含Pwinuser.h头文件试试

网友A:
还是找不到啊~~~郁闷~~我的CE是5.0的...没关系吧?
dll.cpp(27) : error C3861: 'SetWindowsHookEx': identifier not fou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不到啊~~~郁闷~~我的CE是5.0的...没关系吧?
dll.cpp(27) : error C3861: 'SetWindowsHookEx': identifier not found

我是也是CE5.0

网友:
我发程序帮我看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HHOOK g_hMouse=NULL;

LRESULT CALLBACK MouseProc(
  int nCode,      // hook code
  WPARAM wParam,  // message identifier
  LPARAM lParam   // mouse coordinates
)
{
        ShowCursor(FALSE);
        return 1;
}

void SetHook(HWND hwnd)
{

        g_hMouse=SetWindowsHookEx(WM_MOUSEMOVE ,MouseProc,GetModuleHandle(L"1"),0);
}

网友:
然后错误就是

1.cpp
.\1.cpp(24) : error C3861: 'SetWindowsHookEx': identifier not f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