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串口通信的可靠度?

楼主:
两个单片机相互通信,同一板子上。
发送的数据8字节为一帧。两个long类型。
哪位朋友能给个好一点的通信协议?

网友:
至少,要增加某种验证措施,以确信收到数据是正确的,简单的,可以增加一个字节,它是所有数据字节的检验和.
收到了全部的数据包,就验证一下.

网友A:
1,选择波特率很重要,要根据你的晶振,选择合适的波特率,让误差降到最小
2、加一些校验,CRC啊什么的
3、两方定协议,比如,A给B发数据,先发个标志位,B收到这个标志位之后,才接受A的信息,这要看实际情况来定了
4、收到错误信息后,是丢弃 重传 还是??都要自己定协议的

网友:
就两个long型的不会有什么错误的 后面加一个垂直和校验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选择波特率很重要,要根据你的晶振,选择合适的波特率,让误差降到最小
2、加一些校验,CRC啊什么的
3、两方定协议,比如,A给B发数据,先发个标志位,B收到这个标志位之后,才接受A的信息,这要看实际情况来定了
4、收到错误信息后,是丢弃 重传 还是??都要自己定协议的

这些方法绝对实用

网友:
楼主好像问过了吧.
到后面要可靠性好,需要比较好的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选择波特率很重要,要根据你的晶振,选择合适的波特率,让误差降到最小
2、加一些校验,CRC啊什么的
3、两方定协议,比如,A给B发数据,先发个标志位,B收到这个标志位之后,才接受A的信息,这要看实际情况来定了
4、收到错误信息后,是丢弃 重传 还是??都要自己定协议的

1,我用的8MHz晶振,用多少波特率才能把误差降到最小?我现在使用的是9600.
2,因为传送的数据帧是两个long类型,所以没有多余的位空出来做为奇偶校验位。本来单片机串口功能就有奇偶校验的功能,但是没办法空出一个奇偶校验的位,所以没办法用。看来需要自己多传个字节做校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我用的8MHz晶振,用多少波特率才能把误差降到最小?我现在使用的是9600.
2,因为传送的数据帧是两个long类型,所以没有多余的位空出来做为奇偶校验位。本来单片机串口功能就有奇偶校验的功能,但是没办法空出一个奇偶校验的位,所以没办法用。看来需要自己多传个字节做校验。

8M晶振是不行的,不管用哪种方式 误差在8.51% 误差太大了 要换晶振
你从网上找个工具 波特率初值计算工具 特别好用,呵呵 我平时都用它

可以设定奇偶校验位的啊  平时我们要是发送8位数据+奇偶校验的话  最后发的其实是1位奇偶校验+7位数据

网友:
1)采用11.0592的晶体吧
2)这么简单的应用,加上 数据头,长度,校验和 够了。

网友:
我当时的做法的借鉴了intel hex文件的格式来保证传输的无误性的,hex文件格式包含起始标识,校验字节,还有长度字节,应该算比较完备的了,所以一直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