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字符拆分程序参考

楼主:
我用的C51读取DS1687的时间信息,然后送给16*8LED点阵上显示;不知道如何拆分显示,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拆分具体是指什么啊?

网友:
就是把从DS1687里读出的时间
比如:读出的秒值是10,就应该拆分成16*8LED点阵的'1'和'0'的字节值.

网友:
C语言有itoa,将int值转成数组。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实现:用除法+移位获取各位的值。

网友:
ls的正解

网友:
需要字库支持

网友:
自己写也是很简单的

V / 10 + ‘0’
V % 10 + ‘0’

另外,字模你得准备好,呵呵

网友:
需要字模,如果嫌麻烦,直接使用字符型的屏好了,成本还低

网友:
简单些的话,就是弄一个表,根据显示的数字,在表里面取得整个阵列的信息~~~~~其实就是小字库的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也是很简单的

V / 10 + ‘0’
V % 10 + ‘0’

另外,字模你得准备好,呵呵

得到单个数字然后查表把子模发过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