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UDP协议的小问题

楼主(2010-02-28):
请教一个关于UDP协议的小问题
我这一份规格书上规定了产品(带GSM/GPRS模块的通信设备)的通信协议有以下几种方式:0.SMS,1.UDP,2.UDP w/ACK, 3.TCP,不清楚其中UDP和UDP w/ACK这两个有什么区别?GPRS模块只提供UDP和TCP两种供选择,那UDP w/ACK是什么呢?急需知道,请内行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模块
通信设备
规格
GPRS

网友A:
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产品(带GSM/GPRS模块的通信设备)自己用做的通信协议里在采用UDP这种方式传输的时候增加了一个确认包的功能以此来保证传输的正确性~

网友B:
应该 如楼上所说。
ACK 用于确认,
另外楼主这个产品应该有详细的手册吧,看下手册 或者找下厂家的FE

网友C(2010-05-04):
就是不带确认的UDP包。有时候为了更快的收发速度可以用这样的UDP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