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mpeg 在wince下编译 问题

楼主(2009-09-16):
ffmpeg 在wince下编译 问题
我按照网上写的 采用cygwin 交叉编译的方法 编译ffmpeg
但是 在。/configure 后 就出现
arm-wince-mingw32ce-gcc is unable to create an executable file.
C compiler test failed.
这个错误,高手请指点一下。
Create
failed
wince
网上
WindowCE

网友A:
可能是因为configure中检测某一功能是否有会写一段代码并生成exe执行,但是因为你是交叉编译生成的exe,在host上是无法运行的

网友B:
直接用TCPMP中的代码吧

网友C:
可能是因为configure中检测某一功能是否有会写一段代码并生成exe执行,但是因为你是交叉编译生成的exe,在host上是无法运行的
o
有点明白 不过如果是这个问题 那不是还要修改代码

网友D:
直接用TCPMP中的代码? 怎么使用?
我这边是基于directshow 架构的, 我研究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研究出来 怎么直接把 tcpmp上的直接使用在我的这个directshow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