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下TL16554接收不到字符??

楼主:
WINCE4.2下使用TL16554发送字符成功,但有时会出现:我发送1,串口调试工具显示的是F1。
但是接收却没有任何反应。
我的注册表:
;16c554 base=0x28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ART3]
   "DeviceArrayIndex"=dword:2
   "Irq"=dword:17
   "IoBase"=dword:28000000
   "IoLen"=dword:8
   "Prefix"="COM"
   "Dll"="SER2410.Dll"
   "Order"=dword:0
   "Index"=dword:4
   "Priority"=dword:0
   "Port"="COM4:"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4:"
   "Tsp"="Unimodem.dll"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接收采用EINT5中断,在ARMINT.C中的源码为:
                else if(submask &(1<<5))
                {
                        s2410IOP->rEINTMASK |= (1<<5);
                        s2410IOP->rEINTPEND  = (1<<5);
                        s2410INT->rSRCPND  = BIT_EINT4_7;
                        if(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4_7)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4_7;

                        return SYSINTR_SERIAL4;
                }

16554的串口HW_VTBL结构体为:
const
HW_VTBL Io16552VTbl4 = {
    Ser4Init,
    SL_PostInitq,
    Ser4Deinit,
    Ser4Open,
    Ser4Close,
    SL_GetInterruptTypeq,
    SL_RxIntrq,
    SL_TxIntrExq,
    SL_OtherIntrq,
    SL_LineIntrq,
    SL_GetRxBufferSizeq,
    Ser4PowerOff,
    Ser4PowerOn,
    SL_ClearDTRq,
    SL_SetDTRq,
    SL_ClearRTSq,
    SL_SetRTSq,
    Ser4EnableIR,
    Ser4DisableIR,
    SL_ClearBreakq,
    SL_SetBreakq,
    SL_XmitComCharq,
    SL_GetStatusq,
    SL_Resetq,
    SL_GetModemStatusq,
    Ser4GetCommProperties,
    SL_PurgeCommq,
    SL_SetDCBq,
    SL_SetCommTimeoutsq
    };
请高手帮忙看看,问题会出现在哪里?TL16554寄存器的设置么?

网友:
顶一下!
貌似驱动没写好。。。。
你直接用MS里自带的驱动吧

网友:
WINCE自带串口驱动的结构,我也分析了,基本理解其含义。目前,我用的是16554从总线上扩展的,需要修改一些寄存器。也修改了,发送也通了。接收不知为何没有半点反应???

网友:
16c554的驱动可以接收数据了,但是只能接收串口调试工具里面的最后一个字符,之前都无法接收到?
哪位高手遇到过?

网友:
前面的包都丢了,查下buffer

网友:
我查了下,调试后现在可以接收16个以内的字符,但多的字符就又收不到了?我希望我发送的任意多的字符,都能用16554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