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未能建立连接,PPC上调用WEB SERVICE失败

楼主:
我用C#做一个简单的Web service,service单独测试已正常,
然后在ppc上调试的,调用时候提示未能建立连接,

这是什么问题呢?

        [WebMethod]
        public DataSet User_GetByWorkerNo(string WorkerNo)
        {
            DataSet data = new DataSet("D_User");
            data.Tables.Add(new User().GetByWorkerNo(WorkerNo));
            return data;
        }

        // PPC上的调用
        private void btnLogi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DataAccessWS da = new DataAccessWS();
            // 执行到这里提示未能建立连接
            DataSet data = da.User_GetByWorkerNo(txtWorkerNo.Text);
            if (data.Tables[0].Rows.Count == 0)
                MessageBox.Show("login failed!");
        }

开发环境是VS2005,Pocket pc 2003 仿真程序, winxp

网友:
顶一下,这里有人么?

网友:
你是在pc上做了web服务器,在pc上通过回路IP能访问了?
C sharp程序 不需要 用socket 连接到服务器ip和端口么?
不太明白你的意图

网友:
web service 用的是VS2005调试时自动建立的代理,我没有单独部署这个web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