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步骤

楼主:
   我做一个GPS采集数据,让GPRS来传输数据,用单片机来实现。
   前几天我做好了GPS采集,并用无线传输模块实现了传输,但距离但短了,现在换GPRS来传输,就传输一些经纬数据而已。
   我应该怎么来做呢?GPRS的初始化怎么弄?怎么才能传输数据,今天搞了一天豪无结果。有相应文档的请发份到我邮箱hanjianfeng1988@163.com/
  谢谢!!!

网友:
太复杂,成本太高了
找找看有没有MTK的可以提供二次开发的模块,GPS直接挂在MCU上,编程简单,硬件也省了。
52rd上找找看吧

网友:
GPRS似乎速度太慢了吧,估计也就能传很小一部分数据,尝试别的方法吧,

网友:
买个DTU模块就可以啦~不用自己弄的,偶能提供

网友:
如果你自己开发可以先去找带协议的模块,对模块的指令熟悉些就可以了!就是搞的时间会很长,比较麻烦。其实已经有很多现成的产品了,你直接购买就可以了。价格也很便宜的!

网友:
提供基于 OpenAT 的解决方案,我做的一个GPS项目不但能传GPS数据,还能拍摄图片上传至中心服务器.
你也可以自己用OpenAT开发一个程序,推荐使用 Q24Plus,此模块价格便宜,非常适合你的需要

网友:
我想要成品,批量的:USB接口,提供通讯及充电,集成GPS、GPRS,要求电脑能直接取到GPS信息同时可以控制到GPRS,我需要能直接收发GPRS。有意的兄弟请直接联系我:zichenghuang@gmail.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