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MFC问题一

楼主:
先显示一个对话框,用户点击button控件,跳到另一个对话框,对话框都是全屏,都包含button控件,用ShowWindow()或domodal()来显示。

这样有个问题,当跳到另一个对话框时,对话框的背景先显示,然后再显示控件,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情景,而不是一起显示。

这跟系统运行速度有关。比较慢。

但就现有条件下,用MFC,如何消除前面的问题?

网友A:
别的类似程序,存在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类似程序,存在同样的问题吗?

是的。

我对MFC的显示原理不是很清楚。不知道能不能用隔屏技术处理,也不知道怎么弄?

---MFC新手

网友B:
1.一定要在OnEraseBkgnd返回TRUE,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在OnPaint中做
2.一定要使用双缓冲技术
3.您如果实现了前两种,问题还是不一定解决:(,但比您现在会有一些改观

我目前知道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
1.使用direct ui
2.研究GetDCEx

上面仅仅是个人意见,还希望大家拍砖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深奥的,也是非常难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深奥的,也是非常难以解决的

如果对MFC的显示机制和过程很清楚的话,应该能找到症结。

对话框 调用 对话框 ,如何实现双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深奥的,也是非常难以解决的

如果对MFC的显示机制和过程很清楚的话,应该能找到症结。

对话框 调用 对话框 ,如何实现双缓冲?

不是MFC的机制,而是WinCE的窗口机制,这才是最难的,MFC有源代码,好说!!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使用WIN32 API试试看。WIN32 API的运行效率比MFC好很多。
而且,我想问问你目前的CPU的主频和BUS频率分别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一定要在OnEraseBkgnd返回TRUE,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在OnPaint中做
2.一定要使用双缓冲技术
3.您如果实现了前两种,问题还是不一定解决:(,但比您现在会有一些改观

我目前知道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
1.使用direct ui
2.研究GetDCEx

上面仅仅是个人意见,还希望大家拍砖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
由于点击按钮后需要创建一个窗口,创建一个窗口本身就比较慢,而且还是在Ce的系统上,给楼主个建议,考虑下这样做:
你切换窗口应该是为了不同的应用界面,所以可以考虑把所有的控件都放到一个界面上,然后把当前界面要显示的控件显示出来,不是当前界面的隐藏掉,当点击按钮,需要切换到下一个界面的时候,就把下一个界面的控件显示出来,隐藏其它的控件。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
由于点击按钮后需要创建一个窗口,创建一个窗口本身就比较慢,而且还是在Ce的系统上,给楼主个建议,考虑下这样做:
你切换窗口应该是为了不同的应用界面,所以可以考虑把所有的控件都放到一个界面上,然后把当前界面要显示的控件显示出来,不是当前界面的隐藏掉,当点击按钮,需要切换到下一个界面的时候,就把下一个界面的控件显示出来,隐藏其它的控件。

这种方法,你试过吗?呵呵。

网友:
如果控件较多的话就很麻烦了哦。。。
我的程序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试试换一个处理速度快一些的CPU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
由于点击按钮后需要创建一个窗口,创建一个窗口本身就比较慢,而且还是在Ce的系统上,给楼主个建议,考虑下这样做:
你切换窗口应该是为了不同的应用界面,所以可以考虑把所有的控件都放到一个界面上,然后把当前界面要显示的控件显示出来,不是当前界面的隐藏掉,当点击按钮,需要切换到下一个界面的时候,就把下一个界面的控件显示出来,隐藏其它的控件。

这种方法,你试过吗?呵呵。

网友:
哎,顶起,正在学习中

网友:
建议直接用windows SDK.

网友:
楼主用双缓存呢,全部东西一起给他显示出来。双缓存google一下,很多的

网友:
代理微软产品 wince 6.0 R3版本的开发工具,技术支持,LICENCE销售
科通通信,网站:WWW.COMTECH.COM.CN
联系人何先生:136315881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一定要在OnEraseBkgnd返回TRUE,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在OnPaint中做
2.一定要使用双缓冲技术
3.您如果实现了前两种,问题还是不一定解决:(,但比您现在会有一些改观

我目前知道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
1.使用direct ui
2.研究GetDCEx

上面仅仅是个人意见,还希望大家拍砖

基本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