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windows ce 能过 USB 接口 与 PC 电脑 通信的问题(不想用actviesync RAPI)

楼主:
在PC端通过USB(2.0)线与wince 设备 连接,PC端实时向Wince device发送数据(或者双方传输数据),请问大牛们有没有什么好解决方案呀?

我有试过通过activesync RAPI通信,但是速度太慢了,达不到mass storage模式下的速度,
主要是不想用activesync来通信,网上不是说usb2.0每秒可达到几十兆吗?
不知道我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
先谢意关注此贴的朋友了.......................
(原贴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521/22/7937056b-8f51-40e6-9433-03d9580efb01.html)
哈改了个标题,不知能不能引起大牛的注意

之前发到移动区了.................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521/23/8ff41b55-fc3f-47f5-812b-6aaadd91b939.html

网友:
汗,好象还真没明白你的意思哦。
通过USB2。0不是很好吗?这个DRIVER应该可以直接操作的。
activesync的速度好象是有点慢了。

网友:
wxf0204
简单的说就是要实现PC端与CE端通过USB连接进行通信;
你说用DRIVER可以直接操作的,wince端应该是有USB驱动,PC端是不是就是用USB2.0的驱动呀,
你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呀,我没做过USB开发

网友:
mass storage——网上不是说修改注册表就可以了吗?

网友:
当然可以,既把你的wince设备 识别为massstorage. 将你activesync组件下了。
然后将你usb从设备的组件田加了,还有驱动,massstorage像关项也要添加。一般usb驱动要做简单修改。

网友A:
papapa123123
mass storage模式一般是用来当做U盘来用的呀,我是要做两个进程间的通信(一个PC端,一个CE端),就像一个客户端,一个服务端一样的那种

网友B:
最好是把usb mass storage的代码porting过来,然后修改一下这个驱动,最好是想mass storage那样用两个bulk 端点进行通信,然后pc端在弄个driver,pc端的driver可以参考DDK中有一个bulkusb的驱动,(这个驱动几乎不用改就可以拿来用,下面还有一个application),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跟下面有点相似
(http://topic.eeworld.net/t/20030312/14/1521303.html)
两台PC间不可以用USB直接连接,必须经过HUB或者其他特殊的连线,因为
  PC是Host.直接连接两个Host是没有办法通信的。
  《USB大全》一书的随书光碟或者作者网站上有HID类的USB通信源程序

网友:
to chang19,
  按照你的描述,你不是想让PC端和你的ce device做通信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pc端不就是usb host,然后ce端当成usb client,
  这样的话,两边都写个驱动不就行了嘛,,

ps.
  你的ce 端也只有usb host controller?没有usb client controller?

网友:
没做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
LZ 你的问题解决了 没有的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请帮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papa123123
mass storage模式一般是用来当做U盘来用的呀,我是要做两个进程间的通信(一个PC端,一个CE端),就像一个客户端,一个服务端一样的那种

一般ce端有use client的,pc端一般不需要改,ce端需要简单修改,就可以把你的设备挂为一个存储设备了。
那你pc端就跟普通usb存储设备一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把usb mass storage的代码porting过来,然后修改一下这个驱动,最好是想mass storage那样用两个bulk 端点进行通信,然后pc端在弄个driver,pc端的driver可以参考DDK中有一个bulkusb的驱动,(这个驱动几乎不用改就可以拿来用,下面还有一个application),

这位老兄说的应该是LZ想要的。
自己做一个即可。
如果不愿自己做的话,可以考虑一下serial,不需要rndis的IP封包解包,速度上会快一点。

网友:
TO:youqi820604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呀,大家一起想办法呀,
帮我顶一下也好呀。。。。。。。。。。。。。。。。。
帮我顶一下也好呀。。。。。。。。。。。。。。。。。
帮我顶一下也好呀。。。。。。。。。。。。。。。。。
帮我顶一下也好呀。。。。。。。。。。。。。。。。。
帮我顶一下也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apapa123123
mass storage模式一般是用来当做U盘来用的呀,我是要做两个进程间的通信(一个PC端,一个CE端),就像一个客户端,一个服务端一样的那种

一般ce端有use client的,pc端一般不需要改,ce端需要简单修改,就可以把你的设备挂为一个存储设备了。
那你pc端就跟普通usb存储设备一样操作。

可以把你的设备挂为一个存储设备了,这个不是我要的,不知哪里有这样的例子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用USB通信是不是就不能采用CE的同步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apapa123123
mass storage模式一般是用来当做U盘来用的呀,我是要做两个进程间的通信(一个PC端,一个CE端),就像一个客户端,一个服务端一样的那种

一般ce端有use client的,pc端一般不需要改,ce端需要简单修改,就可以把你的设备挂为一个存储设备了。
那你pc端就跟普通usb存储设备一样操作。

谢谢你的提醒,也谢谢yangkunzhen
我回头看看,
顶者有分。。。。。。。。。。
大家帮帮忙顶下吧,谢谢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我是想在wince设备上跑个程序相当于sock的
服务器端一样,然后在pc端跑个程序相当于sock的客户端。然后建立连接后可以将pc下的文件下载到wince设备中。还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