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问题

楼主:
您好!
    我用ADS7843做触摸屏控制,现在的问题是功能实现了,但是在点击触摸屏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点击的一点会与其他不固定一点拉出一个框框.就类似按住鼠标左键鼠标在电脑桌面上拉动鼠标圈出的框框是一样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您看下我串口返回的数据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Skipped (x=1904 , y= 1488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Skipped (x=1744 , y= 1328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Skipped (x=1632 , y= 1232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Skipped (x=1584 , y= 1264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Valid (x=1792 , y= 1408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Invalid (x=1952 , y= 1520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Invalid (x=2080 , y= 1600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Invalid (x=2128 , y= 1664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Invalid (x=2176 , y= 1680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Valid (x=2192 , y= 1696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Valid (x=2208 , y= 1712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Valid (x=2208 , y= 1712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Valid (x=2208 , y= 1712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Valid (x=2208 , y= 1712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Valid (x=2208 , y= 1712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Valid (x=2208 , y= 1712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Invalid (x=2000 , y= 1520
DdsiTouchPanelGetPoint : TouchSample Invalid (x=272 , y= 2480
PenUp detected.
后面的X,Y是坐标点.加了颜色的那一排产生了一个有效的数据,因此在屏幕上反映出的为这两个有效数据之间画了一个框框,这个是我的理解.您觉得问题发生在哪里呢,
还有X-接口的波形,我觉得这个接口的波形有问题您看下

网友:
晕,图发不上去

网友:
有可能你的触摸屏变形了、、

网友:
????我用的一般是自带的,弄上去就好了!

网友:
1. 触摸屏硬件有问题,尝试更换一块试试
2. ADS7843的驱动没有做好

网友:
1 很有可能是没有进行滤波,一般的触摸屏驱动都有Touch_Pen_Filtering(INT *px, INT *py)这个函数,你看有没有对它进行调用,还有TSP_INVALIDLIMIT这个参数,是控制两个相邻的采样点的间距的,也就是如果两个点相差很大,就默认后一次采到的点是无效的。
2 硬件也有可能,触摸板 参考电压都有可能。首先看下参考电压是否稳定,就是触摸屏的那四个脚是否稳定。换块板试下。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楼主说的这个点和其他点的话  那可能楼主程序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