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些FLASH的时候怎么把设置一并烧些进去??

楼主:
如果做产品.怎么把设置也烧些进去??比如网卡设置,蓝牙.还有触摸屏..不会产品出来了我还要一个一个的改吧..那不是要弄死人啊

网友:
专门分一块区域用作参数区,然后使用pc工具烧不同的参数进去

网友:
你在一台上面设置好了,然后用这台的FLASH制作镜像文件,去烧录FLASH,不就可以了

网友A:
mac地址各不一样 触摸屏校准肯定要一台一台做吧
这个工序逃不掉的

网友:
写注册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各不一样 触摸屏校准肯定要一台一台做吧
这个工序逃不掉的
大哥....4K台的PDA不是要把我给弄死..做成产品以后肯定没有USB接口了..比如要校正触摸屏..我还真没招了

网友:
触摸屏这个肯定要人去校验的啊。我要4K货。你不校验我就不买了。

网友:
出得了那么多货,生产线也要有相应的人吧。
呵呵,要不可以在生产线上加个机械手,自动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