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9-06-16):
WinCE6.0的安装问题
今天又安装WinCE6.0,安装还是不成功,机器是为了安装它才又将整个系统重装的。
情况是这样的:1、安装VS5,及SP1
2、安装WinCE6.0及SP1
现在安装后,在开始菜单里只有“Release Notes ”及“test kit”两项,没有发现PB在哪儿。
注,我过去曾安装过WinCE5.0,并且只安装它,没有安装VS,一下子就成功了,我想可能是我安装过VC++6.0 的原因吧,可是我后来在系统重装后先安装VC++6.0,再安装WinCE5.0就不正常了,虽然出来了PB,但是提示有些组件未安装,编译按钮是灰色。
请大家帮个忙。谢谢
安装
系统重装
WindowCE

网友A:
1. PB6作为一个组件整合在VS里面了,在VS的新建项目里找找就知道了。
2. 必须先装PB5,再装VS,再装PB6,这个顺序不能错。

网友B:
谢谢你,我再试试

网友C:
需要安装VS2005

网友D:
谢谢楼上两位,
是在VS里面,原来我用过WINCE5.0,我还以为是在WinCE6.0菜单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