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

楼主:
在proteus和keil中用继电器控制照明灯,keil程序和proteus电路图如下,可是就是看不到效果,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1^0;
sbit out=P2^4;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out=1;
        while(1)
        {
                if(s1==0)
                {
                        delay(30);
                        if(s1==0)
                        {
                                out=~out;
                        }
                }
        }
}

网友:
图呢  你写的不太对 要把图放上面了  程序void main()
{
out=1;
while(1)
{
if(s1==0)
{
delay(30);
if(s1==0)
{
out=~out;
}
while(!s1);
}
}
}

网友:
还是不行。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

网友B:
你的程序我已经下载到我板子上调试过,问题已经解决
将f(s1==0)
{
delay(30);
if(s1==0) 中的30 改成100,就行。
  但是这样对于你来说,还是不行。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仿真的却有很大作用,但是能在硬件上调试成功才是王道,仿真毕竟还是仿的,永远都不是真的。
  比如说在按钮这一块,不同的按钮,在消抖时间上略有差别,只有真正的拿在手里看得见摸得着的按钮才能调试,就比如那个delay(100)适合我的按钮,但不一定适合你的按钮,仿真的按钮那就不知道有机械抖动没,毕竟那不是机械的
  建议你卖一块学习板,或自己焊接一个核心板也行,跟仿真差别我认为还是有点大的,就像我们在做模电试验一样,仿真一丁点问题也没有,可就是插在板子上没效,仿真把现实中的好多问题都理想化了,做得东西不能在现实中起不了作用,意义不是很大,你认为呢?

网友:
这儿也要改
while(1)
{
if(s1==0)
{
delay(100);
if(s1==0)
{
out=~out;
}
while(!s1);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我已经下载到我板子上调试过,问题已经解决
将f(s1==0)
{
delay(30);
if(s1==0) 中的30 改成100,就行。
? 但是这样对于你来说,还是不行。
?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仿真的却有很大作用,但是能在硬件上调试成功才是王道,仿真毕竟还是仿的,永远都不是真的。?
? 比如说在按钮这一块,不同的按钮,在消抖时间上略有差别,只有真正的拿在手里看得见摸得着的按钮才能调试,就比如那个delay(100)适合我的按钮,但不一定适合你的按钮,仿真的按钮那就不知道有机械抖动没,毕竟那不是机械的
? 建议你卖一块学习板,或自己焊接一个核心板也行,跟仿真差别我认为还是有点大的,就像我们在做模电试验一样,仿真一丁点问题也没有,可就是插在板子上没效,仿真把现实中的好多问题都理想化了,做得东西不能在现实中起不了作用,意义不是很大,你认为呢?

把30改成100,也不行,或许你说得对。
弄块板来试试。

网友:
用板子调试的话回让你对单片机有更好的理解,更多的兴趣,学起来也会很轻松的!祝你成功!你一定能够征服它!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