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前一个问题:Socket

楼主:
有多少人做过Socket啊?
关于Socket在模拟器与PC之间的通讯,有什么要注意的?我的程序,从模拟器发到PC的没有问题。但是从PC发到模拟器的,一直没有成功过,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前一个帖: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11/23/fe3a3a34-c6b1-4c59-bc5c-8e5b12cd834f.html

网友:
还没有解决啊!
LZ有没有试过开发板与PC之间的通讯是什么正常?

网友:
没有人做CE下的Socket编程吗?

失望...

网友A:
我做过,都米有成功。还没有linux简单,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都米有成功。还没有linux简单,哎

不是吧!

高手们,进来看看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两个程序(两个通信端)都在模拟器内部实现,IP用127.0.0.1,如果这样能成功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两个程序(两个通信端)都在模拟器内部实现,IP用127.0.0.1,如果这样能成功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问题。

在上一个帖子中,91也这样建议过,我也试了。结果是:程序在PC和模拟器上都已经试过,服务器与客户端都可以通讯。
在PC上,IP用127.0.0.1
在模拟器上,IP用代码获得的,我这里是:192.168.131.65

网友:
最最要注意的就是:unicode 问题...

网友:
socket做过,不过没在模拟器跑过。

网友:
“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里面有找个例子吧

网友:
我用的是ce和linux通讯,用socket实现下载和通讯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问题出在哪里,因为连接不上的原因有很多,还有很多低级的错误也有可能通讯不上,所以lz这样问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