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eateDIBSection方法,我一次执行成功后,第二次执行失败了

楼主:
在使用CreateDIBSection后我按msdn上说明的deleteobject由CreateDIBSection创建的HBITMAP对象,然后再一次执行该方法,再执行到CreateDIBSection时,程序退出,没有任何异常表现,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
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正确顺序是这样的:
1.Call the CreateDIBSection function.
2.Call the SelectObject function to select the DIBSection into the device context.
...
3.Select the DIBSection again
4.Call DeleteObject to delete the DIBSection when finished.

网友:
目前就是按这种流程来走,一下是代码:
HRESULT hr;

                if(m_pImagingFactory==NULL){
                        return;
                }

                IImage* pImage=NULL;

                CDC *pPicDC=NULL;
                CDC rotatedDC,memDC;

        HBITMAP oldMemBitMap,oldRotateBitMap;

                try{

                        CString pFileFullName=m_vfileList.at(m_iPicIndex);
                        hr=m_pImagin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pFileFullName,&pImage);

                        if(FAILED(hr)){
                                goto finish;
                        }

                        RECT rectDraw;

                        GetClientRect(&rectDraw);

                        ImageInfo imageInfo;
                        pImage->GetImageInfo(&imageInfo);

                        RECT rectMem={0,0,imageInfo.Width,imageInfo.Height};
                        pPicDC =GetDC();
                        memDC.CreateCompatibleDC(pPicDC);

                        BITMAPINFO memBmi;
                        //memset(&memBmi, 0, sizeof(BITMAPINFO));

                        memBmi.bmiHeader.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memBmi.bmiHeader.biWidth = imageInfo.Width;
                        memBmi.bmiHeader.biHeight = imageInfo.Height;
                        memBmi.bmiHeader.biPlanes = 1;
                        memBmi.bmiHeader.biBitCount = 24;
                        memBmi.bmiHeader.biCompression = BI_RGB;
                        if ( m_hBitmapMem == NULL)
                        {
                                m_hBitmapMem =CreateDIBSection(memDC.GetSafeHdc(), &memBmi, DIB_RGB_COLORS, (void **)&m_lpMemData, NULL, 0);
                        }
                        oldMemBitMap = (HBITMAP)memDC.SelectObject(m_hBitmapMem);

                        pImage->Draw(memDC,&rectMem,NULL);

                        pImage->Release();
                        pImage=NULL;

                        RECT rectRotated;//旋转后rect

                        rotatedDC.CreateCompatibleDC(pPicDC);

                        Invalidate();
                        UpdateWindow();

                        BITMAPINFO rotatedBmi;
                        //memset(&rotatedBmi, 0, sizeof(BITMAPINFO));
                        rotatedBmi.bmiHeader.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rotatedBmi.bmiHeader.biWidth = imageInfo.Height;
                        rotatedBmi.bmiHeader.biHeight = imageInfo.Width;
                        rotatedBmi.bmiHeader.biPlanes = 1;
                        rotatedBmi.bmiHeader.biBitCount = 24;
                        rotatedBmi.bmiHeader.biCompression = BI_RGB;

                        //旋转
                        switch(m_iAngle){
                        case 90:{//90度旋转

                                rectRotated.left=0;
                                rectRotated.top=0;
                                rectRotated.right=imageInfo.Height;
                                rectRotated.bottom=imageInfo.Width;

                                m_hBitmapRotate = CreateDIBSection(rotatedDC.GetSafeHdc(), &rotatedBmi, DIB_RGB_COLORS, (void **)&m_lpDstData, NULL, 0);
                                //oldRotateBitMap=(HBITMAP)rotatedDC.SelectObject(m_hBitmapRotate);

                                int memStride = WIDTHBYTES(imageInfo.Width*memBmi.bmiHeader.biBitCount);
                                int rotateStride = WIDTHBYTES(imageInfo.Height*rotatedBmi.bmiHeader.biBitCount);

                                int index;
                                int index2;

                                for(int i=0;i<(int)imageInfo.Height;i++){
                                        for (int j=0;j<(int)imageInfo.Width;j++)
                                        {
                                                index = i*memStride+j*3;
                                                index2= ((int)imageInfo.Width-j)*rotateStride+i*3;

                                                BYTE R=0,B=0,G=0;

                                                R=m_lpMemData[index];
                                                B=m_lpMemData[index+1];
                                                G=m_lpMemData[index+2];

                                                m_lpDstData[index2] = R;
                                                m_lpDstData[index2+1]= B;
                                                m_lpDstData[index2+2]= G;
                                        }
                                }
                                m_iAngle+=90;
                                oldRotateBitMap=(HBITMAP)rotatedDC.SelectObject(m_hBitmapRotate);

                                break;
                                 }
                        case 180:{//180度旋转
                                //rectRotated.left=0;
                                //rectRotated.top=0;
                                //rectRotated.right=imageInfo.Width;
                                //rectRotated.bottom=imageInfo.Height;

                                //BITMAPINFO rotatedBmi;
                                ////memset(&rotatedBmi, 0, sizeof(BITMAPINFO));

                                //rotatedBmi.bmiHeader.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rotatedBmi.bmiHeader.biWidth = imageInfo.Width;
                                //rotatedBmi.bmiHeader.biHeight = imageInfo.Height;
                                //rotatedBmi.bmiHeader.biPlanes = 1;
                                //rotatedBmi.bmiHeader.biBitCount = 24;
                                //rotatedBmi.bmiHeader.biCompression = BI_RGB;

                                //m_hBitmapRotate = ::CreateDIBSection(rotatedDC.GetSafeHdc(), &rotatedBmi, DIB_RGB_COLORS, (void **)&m_lpDstData, NULL, 0);
                                //oldRotateBitMap=(HBITMAP)rotatedDC.SelectObject(m_hBitmapRotate);

                                //int memStride = WIDTHBYTES(imageInfo.Width*memBmi.bmiHeader.biBitCount);
                                //int rotateStride = WIDTHBYTES(imageInfo.Width*rotatedBmi.bmiHeader.biBitCount);
                                //int index;
                                //int index2;

                                //for(int i=0;i<(int)imageInfo.Height;i++){
                                //        for (int j=0;j<(int)imageInfo.Width;j++)
                                //        {
                                //                index = i*memStride+j*3;
                                //                index2= (imageInfo.Height-i)*rotateStride+(imageInfo.Width-j)*3;

                                //                m_lpDstData[index2] = m_lpMemData[index];
                                //                m_lpDstData[index2+1]= m_lpMemData[index+1];
                                //                m_lpDstData[index2+2]= m_lpMemData[index+2];
                                //        }
                                //}
                                //m_iAngle+=90;

                                break;
                                         }
                        case 270:{//180度旋转

                                m_iAngle+=90;

                                break;
                                         }
                        case 360:{//180度旋转

                                m_iAngle=90;
                                break;
                                         }
                        }
                        //居中
                        if(rectDraw.bottom>rectRotated.bottom){
                                rectDraw.top=rectDraw.top+(rectDraw.bottom-rectDraw.top-rectRotated.bottom)/2;
                                rectDraw.bottom = rectDraw.top+rectRotated.bottom;
                        }
                        if(rectDraw.right>rectRotated.right){
                                rectDraw.left = rectDraw.left+(rectDraw.right-rectDraw.left-rectRotated.right)/2;
                                rectDraw.right=rectDraw.left+rectRotated.right;
                        }

                        //StretchDIBits(pPicDC->GetSafeHdc(),rectDraw.left,rectDraw.top,(rectDraw.right-rectDraw.left),(rectDraw.bottom-rectDraw.top),0,0,rectRotated.right,rectRotated.bottom,m_lpDstData, &rotatedBmi,DIB_RGB_COLORS,SRCCOPY);
                        pPicDC->StretchBlt(rectDraw.left,rectDraw.top,(rectDraw.right-rectDraw.left),(rectDraw.bottom-rectDraw.top),&rotatedDC,0,0,rectRotated.right,rectRotated.bottom,SRCCOPY);
                }
                catch(...){
            printf("sdf");
                        goto finish;
                }
finish:

                memDC.SelectObject(oldMemBitMap);
                rotatedDC.SelectObject(oldRotateBitMap);

                DeleteObject(m_hBitmapMem);
                m_hBitmapMem = NULL;
                DeleteObject(m_hBitmapRotate);

                rotatedDC.DeleteDC();
                memDC.DeleteDC();

                if(pPicDC!=NULL){
                        ReleaseDC(pPicDC);
                }

                if(pImage!=NULL){
                        pImage->Release();
                        pImage=NULL;
                }
                if(m_lpDstData!=NULL){
                        //free(lpDstData);
                        m_lpDstData=NULL;
                }
                if(m_lpMemData!=NULL){
                        //free(lpDstData);
                        m_lpMemData=NULL;
                }
        }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createdibsection创建失败,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