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 如何实现在右下脚声音小喇叭?

楼主:
wince下 如何实现在右下脚声音小喇叭?
像网络图标、电磁图标一样,最小化在右下脚,双击则打开控制面板中的VOlume&Sounds

网友:
是托盘上的图标么?用
WINSHELLAPI BOOL WINAPI Shell_NotifyIcon(
  DWORD dwMessage,
  PNOTIFYICONDATA pnid
);
相关函数不行么

网友:
如果可以,去PB下修改explorer的源代码,可以实现LZ想要的东东。
具体的实现方法,在网上search一下,比较好!

如果CE系统有相关的设置,设置一下就可以出来的话,还是设置比较好一些。

网友:
你的意思是要写一个应用来实现吗?

我是想问说,OS定制或修改组册表什么的,能否实现让小喇叭在开机的时候就在右下脚出现了

网友:
没见过CE下有这个喇叭,应该是要写代码

网友:
Mobile下面好象有的,不知道有没有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它是在上面的,而且可以直接调节音量的大小

网友:
没整过,关注一下

网友:
控制面板也没有控制声音的啊,如果要也需要自己写。托盘图标并不难实现,baidu一下就有了

网友:
楼主写一个托盘程序,开机启动即加载,然后程序中调用控制面板中的volume & sound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