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6.0平台上如何将模拟器中任务栏上的软键盘的位置调整到桌面上的任意一个位置?

楼主:
在wince6.0界面下,将生成的模拟器界面中的任务栏上的软键盘的位置调整到桌面上的任意一个位置,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获得窗口句柄,然后MoveWindow

网友:
具体些呢?

网友:
直接movewindow是不行的,因为该软键盘的一切属性都隶属于taskbar,所以直接movewindow会报错。

网友:
楼主可以用SipSetInfo()试试看,它可以用来设置软键盘的位置。

网友A:
SipSetInfo()函数所修改的只是在桌面上显示的软键盘的位置,而我想要修改的是任务栏中的那个键盘的图标的位置,也就是将任务栏上键盘的图标移动到桌面上去,点击该图标之后所实现的功能跟该图标在任务栏中时的功能一样。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好像实现不了的吧,那个键盘按钮都是与任务栏合在一起的。不过你可以模拟键盘按钮,自己建一个按钮,点一下那按钮就调出键盘即可

网友:
想直接移动,是不行的

只能靠编程来自己实现一个类似的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pSetInfo()函数所修改的只是在桌面上显示的软键盘的位置,而我想要修改的是任务栏中的那个键盘的图标的位置,也就是将任务栏上键盘的图标移动到桌面上去,点击该图标之后所实现的功能跟该图标在任务栏中时的功能一样。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是这样,那你需要自己实现一个置顶的可拖动的窗口做这个事情了。

网友:
对taskbar.cpp中关于软键盘的代码进行了屏蔽,并且在explorer.cpp代码中添加如下代码:
DWORD WINAPI CreateSip(LPVOID pEvent)
{
        RETAILMSG(1,(L"012536\r\n"));
    HANDLE hSyncEvent = *((HANDLE *) pEvent);
    CSip *pSip = NULL;
        CSip *g_Sip = NULL;
    HWND hwndTB = NULL;

    pSip = new CSip;
    if(!pSip)
    {
        SetEvent(hSyncEvent);
        return 0;
    }

    g_Sip = pSip;
    if(!pSip->Register(g_hInstance))
    {
        g_Sip = NULL;
        delete pSip;
        SetEvent(hSyncEvent);
        return 0;
    }
    //RegisterSip(pSip->GetWindow());
    SetEvent(hSyncEvent);

    DWORD dwRet = pSip->MessageLoop();

    delete pSip;
        RETAILMSG(1,(L"012568\r\n"));
    return dwRet;

}
hSipSync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f (!hSipSyncEvent)
    {
        goto Cleanup;
    }
    h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NULL, CreateSip, &hSipSyncEvent, 0, NULL);
    WaitForSingleObject(hSipSyncEvent, INFINITE);
    // GetExitCodeThread(); // Test for failure?
    CloseHandle(hThread);
    CloseHandle(hSipSyncEvent);
但是添加以上代码之后编译出来的模拟器界面上没有出现我想要的软键盘的图标,并且在我屏蔽了taskbar.cpp中的软键盘的代码之后,编译出来的模拟器界面上还存在软键盘的图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望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