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说说你是如何学习wince 驱动的(请大牛们也来凑凑热闹)

楼主:
   我想大家也知道,论坛和一些QQ技术交流群很多新手都会问:应该如何学习wince驱动?以前很多时间,也打字打的手痛。也不敢说的太多,怕误人子弟。现在在这里开个帖子,希望老牛们不吝赐教新手,呵呵。大家照着下面的问题回答,或者补充就可以了。
一、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有必要学习bootloader吗?

二、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什么硬件技能?

三、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什么软件技能?

四、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第一个驱动应该是什么?

五、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有哪几个驱动有必要当做经典驱动来学习?

六、你认为懂单片机C51能够直接跳到wince驱动学习吗?

七、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哪些操作系统知识?

八、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哪些应用开发?

好了就这么多先,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更好的建议,请补上,我等新人会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我不是大牛,超级菜鸟一个,纯属来参加面试的。LZ无怪。
请各位大牛多多指点。
==============================================================

一、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有必要学习bootloader吗?
答:需要。虽然bootloader和wince实体image是分离的但是还是需要了解,因为一般公司面试都会问你bootloader,作为一个产品是一体的。

二、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什么硬件技能?
答:会看原理图,会看pcb,会用示波器万用表,能给出硬件工程师一些硬件上开发的建议。

三、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什么软件技能?
答:熟练C/C++,掌握汇编的基本知识,至少bootloader能读的差不多知道是干吗。

四、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第一个驱动应该是什么?
答:IO口控制的一个流式驱动。

五、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有哪几个驱动有必要当做经典驱动来学习?
答:3个左右才能整整完整了解。

六、你认为懂单片机C51能够直接跳到wince驱动学习吗?
答:需要一个porting的过程。不过应该还行吧。

七、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哪些操作系统知识?
答:wince系统的进程线程同步机制,操作系统的中断服务机制,文件系统等等。。很多了主要看做什么方向的术业有分工。

八、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哪些应用开发?
答:至少知道如何调用驱动接口来做AP测试你的驱动。至于是MFC还是win32看个人,MFC就比较快,但是一般正规一些的项目还是win32来的多,看测试的可重用度要求如何,如果对重用要求比较高就按照目标要求来选择.

网友:
太感谢 GM 啦!
很多问题都是我想问的!
一个硬件中人,一直想进军WINCE,如果成功,对于快进入而立之年我,才能说差强人意!

九、硬件工程师如果转型wince驱动工程师,采取何种学习方法和思路?

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
我先来发表点个人意见啊, 呵呵。我也是个菜鸟。
一、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有必要学习bootloader吗?
回答:我觉得有必要,因为bootloader涉及了ARM的大量体系结构知识,通过学习bootloader,我们会掌握很多ARM的基础知识,还有调试板子硬件是要bootloader配合的,这个在一些中小型公司都要求具备这个能力的。
二、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什么硬件技能?
回答:数字电路尤其重要,模拟电路也要适当的懂一些,一般说来驱动工程师需要有分辨硬件和驱动的问题能力,所以一些基础调试技巧是必要的,最基本的就是示波器,万用表的使用了。
三、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什么软件技能?
回答:调试一个驱动,需要用应用程序配合的,一些简单的应用程序要会写的,比如MFC的一些应用,调用驱动,验证是否成功等。呵呵。不过可怜的是很多公司要求驱动和应用都做,真是可怜啊,好辛苦的。c#等和C++ 太不靠谱,所以c#我觉得可以不予理会。对了,wince驱动工程师以前一直有人网上说用C就够了,后来才发现c++在多层驱动中大量采用,所以wince驱动工程师需要具备汇编,C以及c++的能力的。
四、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第一个驱动应该是什么?
回答:我觉得第一个驱动应该选个单层的流驱动开始,具体就不做限制了,比如按键驱动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五、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有哪几个驱动有必要当做经典驱动来学习?
回答:单层流驱动:关机按键驱动;多层流驱动:串口驱动;本机驱动:触摸屏驱动。
六、你认为懂单片机C51能够直接跳到wince驱动学习吗?
回答:可以,因为俺就是没有学过ARM7,支持从c51 到ARM9 2440的。呵呵。貌似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大学买2410 想直接Linux,bootloader也不看,结果被打击了,把板子卖了,呜呜,提起了伤心往事。后来毕业设计又买个2440 来做,就终于有点上道了
七、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哪些操作系统知识?
回答:ucos 很简单,值得学习的,还有win32 多线程编程也要的,我记得windows核心编程之类的书也不错的。呵呵,其实wince和windows 下的win32编程很像的,所以大家不要抱怨wince书籍少哦。
八、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哪些应用开发?
回答:至少要懂写MFC程序测试驱动。

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 GM 啦!
很多问题都是我想问的!
一个硬件中人,一直想进军WINCE,如果成功,对于快进入而立之年我,才能说差强人意!

九、硬件工程师如果转型wince驱动工程师,采取何种学习方法和思路?

非常感谢!感谢!

老兄,你硬件这么牛,经常聆听你的教诲,呵呵。

老兄你看我上面的回答,我想你半年不到就成为超级,软硬通杀的大牛人了,期待。呵呵。

网友:
一、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有必要学习bootloader吗?
有必要,对于了解ARM9、ARM11的工作过程及WINCE会有初步了解,且BOOTLOADER的某些知识比简单的驱动还有价值。

二、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什么硬件技能?
常用的数字电路分析,常用芯片及接口的原理及时序。

三、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什么软件技能?
最起码要会用C语言等基于VS或者EVC编写简单的测试程序。

四、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第一个驱动应该是什么?
最简单的GPIO控制驱动(点灯等)

五、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有哪几个驱动有必要当做经典驱动来学习?
Backlight、USB、网络、LCD

六、你认为懂单片机C51能够直接跳到wince驱动学习吗?
最好用C51做过一些东西,否则可能较累。

七、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哪些操作系统知识?
任务切换、调度等(这方面了解不多)

八、wince驱动工程师应该掌握哪些应用开发?
简单的对话框程序用来测试驱动及为驱动所编写的API,简单的界面开发更有益于测试程序的使用。

网友:
五、你认为wince驱动工程师有哪几个驱动有必要当做经典驱动来学习?
答:3个左右才能整整完整了解。
补充下。刚才没发完整。按照实际项目来吧。首先是先要能看的见,显示驱动是需要学习的,接着是能操作他,触摸就是必须要学习的,接下来是要能发声音,音频部分也是必须要学习这三个是基础完整要求的。接下来可能就是针对通讯协议的一些开发I2C,UART,SPI等等了,同时会牵涉到IO口的问题,接下来就要晋级了,比如说中断的优化和使用,电源管理的优化和使用等等。也是依据项目来。一切为项目开发服务。

网友:
让公司买个好点的开发板,然后实战。

网友B:
感觉学习wince驱动复杂的地方就是你要非常熟悉微软限定的架构.

多啃MSD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学习wince驱动复杂的地方就是你要非常熟悉微软限定的架构.

多啃MSDN吧.

经典。呵呵。WINCE开发看过一本书上写的。是做“填空题”。题目框架是微软给的。MSDN就是这个考试题的教材。

网友:
路过,顶上顶上
路过,顶上顶上

网友:
学习wince驱动复杂的地方就是你要非常熟悉微软限定的

网友:
前几天刚整理了一篇blog: 个人认为嵌入式驱动开发者所必须的几个能力

http://blog.eeworld.net/Ricky_hu/archive/2010/02/05/5291798.aspx

欢迎探讨!!

网友:
终于有个大体规划了,先看啥后看啥有点儿方向了,谢谢!

网友:
六、你认为懂单片机C51能够直接跳到wince驱动学习吗?

    我是从51单片机过来的,买了何宗键那本书,我是从飞利浦LPC2131开始的。就是LPC2131深入浅出,北航出版的,周立功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