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弱的问题请教。(硬件触发)

楼主:
有一个脉冲过来。一个250ms的低电平。。其他时候都是高电平。
我想实现的,当收到这个脉冲的时候,变成高电平(并一直为高电平,直到断电)。
不用mcu,,有什么可以实现的么??

    有点没想明白,但是本来就很简单。。

就像电脑的复位按钮,碰了重新启动。
          开关按钮,碰了就开机,关机。

网友:
D触发器可以满足你

网友:
D触发器好像不太够,LZ对低电平时间有要求...

不用MCU你要掐准这个时间不太容易

网友:
用古老的555也许能做到~~~~~~~~~不过不要问我怎样弄

网友:
555接成RS触发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必须达到一定宽度才触发吗?还是只要有个低电平就可以。
如果只是要求低电平触发,就用个D触发器就OK了。
如果要求必须250mS以上才触发,那就比较麻烦了。
应该是用反相器+积分器+比较器+触发器。

网友:
D型触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达到一定宽度才触发吗?还是只要有个低电平就可以。
如果只是要求低电平触发,就用个D触发器就OK了。
如果要求必须250mS以上才触发,那就比较麻烦了。
应该是用反相器+积分器+比较器+触发器。

谢谢,我试试。。不是要250ms。。是只要有高电平就行。。

网友:
仔细看了下LZ的要求~~~~~~发现用一个带反相的斯密特触发器+一个非门就可以

输入用RC做时间控制,跳变后经过非门/二极管实现锁定....不过元件似乎比较多......

网友:
一个74HC14那样的IC只用1/3的逻辑单元....

网友:
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