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制作WINCE软件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楼主:
请问制作WINCE软件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最近要开发一个ARM板上的WINCE程序,目前没什么头绪,请大家指导下。
若开发语言选择C++(EVC),我要从开发到将程序完全部署到我的板子上还需要哪些东西(包括硬件/软件等)。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EVC4.0或者VS2005开发软件
ActiveSync同步软件
USB线
...

网友A:
在站内搜索一下吧,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做应用的话,很简单,安装activesync,sdk然后准备一条USB线,evc可以用于ce6.0以前版本开发,ce6.0以后(含6.0)要用vs2005

网友:
wince系统呢?怎么部署到板子上

网友:
整个流程应该需要软件:VS2005,CE60,硬件:板子,串口,网线,USB线,就好了。

网友:
装一个ActiveSync软件,再在VS2005上装个SDK,CE的设备通过USB或者以太网等方式与ActiveSync建立连接后,在相应SDK平台上开发的程序就能够部署到板子上了

网友:
evc4,sdk,最好再有pb

网友:
首先前提是要有个开发板
我们公司的开发版不错哦,功能齐全
欢迎访问 www.urbetter.com

网友:
引用楼主 ling3wei 的回复:
请问制作WINCE软件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最近要开发一个ARM板上的WINCE程序,目前没什么头绪,请大家指导下。
  若开发语言选择C++(EVC),我要从开发到将程序完全部署到我的板子上还需要哪些东西(包括硬件/软件等)。
硬件:开发板、USB数据线(通过USB方便些,呵呵)、串口线、并口线、J-tag口转换器
软件:ActiveSync 4.5移动设备同步中心、DNW软件、Platform Builder 5.0、ADS1.2、USB驱动(针对XP系统)、Embedded Visual C++ 4.0+SP4、官方BSP包以及SDK(OEM给的,自己搞麻烦,呵呵)
备注:基本就这么多了,期待大犇给补充和修改,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站内搜索一下吧,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做应用的话,很简单,安装activesync,sdk然后准备一条USB线,evc可以用于ce6.0以前版本开发,ce6.0以后(含6.0)要用vs2005

如果简单的话,直接使用EVC4.0+sp4就行了,方便,而且速度也不错。
EVC支持Windows所有版本。

网友B:
PB不一定需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B不一定需要吧?
它主要用来定制系统,如果不涉及到这面的事情,那就不需要…我说的硬件和软件是包括从烧写BootLoader和定制BSP到生成SDK,全套的…如果只是做软件,那从OEM处得到一个SDK包安装一下就OK,其它的也不需要什么了。

网友:
装一个ActiveSync软件,再在VS2005(或者eVC)上装个SDK,CE的设备通过USB或者以太网等方式与ActiveSync建立连接后,在相应SDK平台上开发的程序就能够部署到相应设备上了,如果用.net开发的话,可能就不需要SDK开发包了。

网友:
只需要EVC即可,编译好之后通过SD卡或者USB将可执行文件复制到开发板上运行即可,其它东西都可以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