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问题

楼主:
我在运行一个程序时  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The specified DLL was not found:
C:\Keil\C51\BIN\ledkey
Continuing without specified peripheral...

请问下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Keil\C51\ 要用DLL?PC机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C51\ 要用DLL?PC机上吧?

是的  这个我已经找到了   要重新下个DLL
但是我现在又有东西找不到了
dpj6

请问有人知道哪有下么?

网友:
重新找个keil版本吧

网友:
C:\Keil\C51\BIN\ledkey    应该是和protenus 联合仿真时需要的吧,重装Keil。

网友:
少文件,重新安装keil

网友:
LS的各位大哥们   我试过重装了
但是还是不行啊
是不是需要重新找个版本呢?  我用的是UV3
麻烦能给我个下载地址么?

网友:
是不是仿真器的dll 配置或者安装问题 ,估计是垃圾仿真器

网友:
直接下到单片机运行

网友:
额。。。我用的是Keil uv3。。。
其他的DLL都可以用啊
但是找不到这个
dpj6
请问有人知道么?

网友:
你是不是在和PROTEUS连调哦?PROTEUS中是不是用了自己设计的硬件,这个硬件需要你说的那个特定的DLL?

网友:
不是  我就是照着一个课件里的例题搞仿真

我现在晓得了  就是一块模拟仿真版  但是dpj2。。。

麻烦你们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我就是照着一个课件里的例题搞仿真

我现在晓得了? 就是一块模拟仿真版? 但是dpj2。。。

麻烦你们了? 谢谢

哦,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