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阵CCD能否通过减少扫描的行数来提高帧数?

楼主(2010-01-04):
面阵CCD能否通过减少扫描的行数来提高帧数?
因为成本的限制,需要将CCD芯片的成本控制在100块钱之内。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需要在60fps以上)。
现在有一个笨笨的想法,不知道能否实现。
就是能否控制扫描的行数(比如直扫描镜头的中间几十行),这样能否达到提高帧数的目的?
或者各位做过CCD的前辈,能否推荐一款100块钱之内的,帧数在60帧以上的CCD芯片?
谢谢大家了。
成本
芯片

网友:
用过一些CCD,但是没有满足楼主这样低成本的。
另外楼主那种办法,一般有些难实现,因为很多厂家的CCD模块的DSP等代码都已固化,一般不对外提供这样的设置。
另外楼主可以去美光看看,网址:
http://www.mcnex.com Tel: 021-6760-1668(204)

网友A:
60fps??
现在有不少产品,实际的在30fps, 只是在生成的数据中插入空帧,
就可以达到60fps.
比如一般为30fps, 在生成的数据(30fps)中,每秒钟插入30帧空帧数据, 就可以达到60fps.
xxx大品牌的数码相机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1#
我们DSP和CCD芯片的外围驱动电路都是自己做,所以如果方便的话,你直接推荐个CCD芯片就可以,而不是模组,谢谢!
2#
产品需要的功能是实实在在的60帧,因为需要动态检测。所以不能弄假的。

网友C:
这样肯定不成鉴定完毕。

网友D:
如果不成的话,大家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下?
或者据大家所知,能够满足该性能的芯片是哪些型号,最低价要多少钱?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