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过滤驱动如何获取设备描述符?

楼主:
    我想做一个U盘过滤驱动,先读取U盘的设备描述符,然后根据设备描述符中的某项禁用U盘,承蒙大家的帮助,禁用已实现。现在就是想要获取U盘的设备描述符。由于也是刚刚接触过滤驱动,在网上也没搜到相关资料,想在这里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我的过滤驱动挂载在{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下。
    1.在过滤驱动里获取U盘的设备描述符,在哪个例程里获取?是截获IRP_MJ_QUERY_INFORMATION这个IRP吗?
    2.如果是在IRP_MJ_QUERY_INFORMATION的派遣函数里获取,如何获取?我觉得应该是得到IRP_MJ_QUERY_INFORMATION发送出去后的返回值,如何得到这个返回值呢?
    3.需要构造USB请求包吗?如果需要构造的话,感觉就像是一个功能驱动而不是过滤驱动了?

网友:
我参考U盘驱动的代码,想构造一个URB,但是没有获取到设备描述符。
代码如下,大家给看看是什么错误

typedef struct tagDEVICE_EXTENSION {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 device object this extension belongs to

        PDEVICE_OBJECT LowerDeviceObject;                // next lower driver in same stack

        PDEVICE_OBJECT Pdo;                                                // the PDO

        IO_REMOVE_LOCK RemoveLock;

        } DEVICE_EXTENSION, *PDEVICE_EXTENSION;

NTSTATUS
ReadandSelectDescriptors(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
{
        KdPrint(("ReadandSelectDescriptors begin\n"));

    PURB                   urb;
    ULONG                  siz;
    NTSTATUS               ntStatus;
    PUSB_DEVICE_DESCRIPTOR deviceDescriptor;

    urb = NULL;
    deviceDescriptor = NULL;

    //Read the device descriptor
    urb = (PURB)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  sizeof(struct _URB_CONTROL_DESCRIPTOR_REQUEST));
    if(urb)
        {
        siz = sizeof(USB_DEVICE_DESCRIPTOR);
        deviceDescriptor = (PUSB_DEVICE_DESCRIPTOR)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 siz);
        if(deviceDescriptor) //注意看一下
                {
            UsbBuildGetDescriptorRequest(
                                urb,
                                (USHORT) sizeof(struct _URB_CONTROL_DESCRIPTOR_REQUEST),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0,
                                0,
                                deviceDescriptor,
                                NULL,
                                siz,
                                NULL);

            ntStatus = CallUSBD(DeviceObject, urb);
            if(NT_SUCCESS(ntStatus))
                        {
                ASSERT(deviceDescriptor->bNumConfigurations);
                //ntStatus = ConfigureDevice(DeviceObject);
                                KdPrint(("get deviceDescriptor success!"));
            }
            ExFreePool(urb);
            ExFreePool(deviceDescriptor);
        }
        else
                {
                        ExFreePool(urb);
            ntStatus =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
    else
        {
        ntStatus =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return ntStatus;
}

NTSTATUS
CallUSBD(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IN PURB           Urb
                 )
{
    PIRP               irp;
    KEVENT             event;
    NTSTATUS           ntStatus;
    IO_STATUS_BLOCK    ioStatus;
    PIO_STACK_LOCATION nextStack;
    PDEVICE_EXTENSION  pdx;

    irp = NULL;
    pdx = (PDEVICE_EXTENSION)DeviceObject->DeviceExtension;

    //KeInitializeEvent(&event, NotificationEvent, FALSE);

    irp = IoBuildDeviceIoControlRequest(IOCTL_INTERNAL_USB_SUBMIT_URB,
                pdx->LowerDeviceObject,
                NULL,
                0,
                NULL,
                0,
                TRUE,
                &event,
                &ioStatus);

    if(!irp)
        {
        KdPrint(("IoBuildDeviceIoControlRequest failed\n"));
        return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nextStack = IoGetNextIrpStackLocation(irp);
    ASSERT(nextStack != NULL);
    nextStack->Parameters.Others.Argument1 = Urb;

//         IoSetCompletionRoutine(irp, (PIO_COMPLETION_ROUTINE) GetDescriptorCompletionRoutine,
//                         (PVOID) pdx, TRUE, TRUE, TRUE);

    ntStatus = IoCallDriver(pdx->LowerDeviceObject, irp);
    if(ntStatus == STATUS_PENDING)
        {
        //KeWaitForSingleObject(&event, Executive, KernelMode, FALSE, NULL);
        ntStatus = ioStatus.Status;
    }
    return ntStatus;
}

网友:
自己搞定了。

想向大家请教另一个问题:
如何修改U盘的设备描述符,
比如修改设备描述符里的iSerial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