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生成的pdf原理图查找不准确

楼主(2010-01-08):
protel生成的pdf原理图查找不准确
各位,用protel生成了一个pdf格式的原理图,然后在pdf里面,我想去查引脚之间相连的情况,比如输入R1,但找到的却不是R1,而是SI03,SIO1,2,1,之类的,我用全字匹配去查,也是查到SIO3,SIO1,这样一来我看原理图就很不方便了,有没有哪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呢,拜托了
PDF

网友A:
这个就是这样的
打印出来慢慢看吧

网友B:
Cadence和OrCAD都没此问题,hiahiahia~~~

网友C:
你自己软件 设置的问题,或者是你的PDF打印机 没有破解吧
我的99SE 就没这个问题。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