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WINCE主界面上的WINCE版本信息?

楼主:
如题,在explorer界面WINCE LOGO下有行WINCE版本信息,如何去掉改行文字?

网友:
是指桌面吗?
 换个桌面背景不就行了。

网友:
如LS所说,是图片,不是文字

可以考虑使用PB定制系统的时候,将图片换掉。图片在public目录中,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
PB的platform setting,build option里勾选enable ship build。

显示版本信息的代码在\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CESHELL\UI\desktopview.cpp
void CDesktopView::PaintBackground(HDC hdc) const
......
   #ifndef SHIP_BUILD
......
   ::wsprintf(wszVersion, L"Microsoft Windows CE v%d.%02d (Build %d on %s) ",
              VerInfo.dwMajorVersion, VerInfo.dwMinorVersion, VerInfo.dwBuildNumber, TEXT(__DATE__));
........

网友A:
怎么去掉桌面背景 一行字符
Microsoft Windows CE v5.00 (Build 1400 on Jul 23 2007)
修改如下:
在文件D:\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CESHELL\UI\desktopview.cpp中把::wsprintf(wszVersion, L"Microsoft Windows CE v%d.%02d (Build %d on %s) ",
   //           VerInfo.dwMajorVersion, VerInfo.dwMinorVersion, VerInfo.dwBuildNumber, TEXT(__DATE__));
改为::wsprintf(wszVersion, L"");即可

//::wsprintf(wszVersion, L"Microsoft Windows CE v%d.%02d (Build %d on %s) ",
   //           VerInfo.dwMajorVersion, VerInfo.dwMinorVersion, VerInfo.dwBuildNumber, TEXT(__DATE__));
   ::wsprintf(wszVersion, L"");  //删除桌面 一行字符串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去掉桌面背景 一行字符
Microsoft Windows CE v5.00 (Build 1400 on Jul 23 2007)
修改如下:
在文件D:\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CESHELL\UI\desktopview.cpp中把::wsprintf(wszVersion, L"Microsoft Windows CE v%d.%02d (Bu……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