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MySqlParameter的一个问题

楼主: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MySqlParameter[] paramter =
            {
                new MySqlParameter("?fno",MySqlDbType.VarChar),
                new MySqlParameter("?fuid",MySqlDbType.VarChar),
                new MySqlParameter("?fstat",MySqlDbType.VarChar)
            };
            paramter[0].Value = textBox1.Text;
            paramter[1].Value = textBox2.Text;
            paramter[2].Value = textBox3.Text;
            ExecuteCommands("myadd", paramter);
        }
        public int ExecuteCommands(string name, params MySqlParameter[] values)
        {
            MySqlCommand cmd = new MySqlCommand();
            MySqlConnection con = new MySqlConnection("server=localhost;user=root;password=123456;database=example");
            cmd.Connection = con;
            con.Open();
            cmd.CommandText = name;
            cmd.CommandType = CommandType.StoredProcedure;
            cmd.Parameters.AddRange(values);
            int result = cmd.ExecuteNonQuery();
            con.Close();
            return result;
        }
这段代码放在一个普通C/S的项目没错,我都添加引用了,可放WINCE下就有错了,
错误是:类型“System.Data.Common.DbParameter”在未被引用的程序集中定义。必须添加对程序集“System.Data, Version=2.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的引用。
在ExecuteCommands这个方法下有波浪线,报了错误

网友:
你引用的DLL不是WINCE下的吧。

网友:
应该早引用的DLL不对,LZ找CE下的DLL来用。

网友:
我是添加mysql安装根目下C:\Program Files\MySQL\MySQL Connector Net 5.0.6\Binaries\.NET 2.0的MySql.Data.dll啊
你说的wince下的DLL指的是?

网友:
MySQL Connector Net 5.0.6\Binaries\.NET 2.0 这个CE下肯定是不能用了,那是PC上的。

网友:
那应该怎么玩?
能否说下

网友:
找一个wince版本的dll,不过mysql支持wince吗?不懂。

网友:
简单的增,删,改,都可以实现
我写了个测试存储过程,就有了这个错误

网友:
我建windows ce5.0的项目
连MYSQL数据库?
不支持的吗?

网友:
那要看MYSQL提供CE5上的支持不

网友:
淤血啊...
弄不懂

网友:
你要连mysql,那么就必须对应的接口,数据类型等等,如MySqlParameter。那么这些东西哪里来的呢?如果没有支持wince系统的库文件肯定就用不起来了。

网友:
掉电就没有了,不能运行

网友:
楼上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