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驱动输出信息

楼主:
我在编译一个键盘驱动的时候提示了这个错误。
1>d:\我的文档\visual studio 2005\projects\userkey v1\userkey v1\Pkfuncs.h(940) : error C2061: 语法错误 : 标识符“LPDBGPARAM”
我双击后定位在
BOOL SetDbgZone(DWORD dwProcid, LPVOID lpvMod, LPVOID baseptr, DWORD zone, LPDBGPARAM lpdbgTgt);
这个函数。
然后看了看LPDBGPARAM 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_DBGPARAM {
        WCHAR        lpszName[32];           // @field Name of module
        WCHAR   rglpszZones[16][32];    // @field names of zones for first 16 bits
        ULONG   ulZoneMask;             // @field Current zone Mask
} DBGPARAM, *LPDBGPARAM;
没有错误啊,为什么提示错误呢。

网友:
少了定义LPDBGPARAM的头文件吧,LPDBGPARAM不在Pkfuncs.h里定义

网友:
LZ的打印信息怎么是中文的,,,应该是楼上所说的原因,帮顶

网友:
语法错误,应该是使用方面出错了,楼主可以往这方面考虑一下;顶贴+学习…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应该是环境设置的问题。我之间见得是一个空项目。
之后见了一个 智能设备应用程序(空Dll),
设置了头文件目录,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解决就好!现在很少有人直接空项目吧~

网友:
你们开发驱动不是空项目吗?
在VS2005的环境下:
新建-》智能设备-》win32 智能设备项目-》下一步-》
选择SDK
应用程序类型中选择 Dll 附加选项中选空项目
然后把参考的驱动问价添加进工程中修改

就这样弄的,大家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