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一份正常的BSP我的电脑编译出来的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
OMAP3530 + WinCE6 R3

由于项目开始时是基于一个较早版本的BSP,现在打算更新到TI的最新BSP.

更新才刚刚开始一点,就被卡住了.先把屏的参数拷过来,屏可以正常显示,发现触摸屏没用,然后就拷过来触摸屏的一些参数,发现还是没用.

然后就开始分析了:
老版本的BSP编译出来的系统是可以跑的,排除硬件问题.
然后就是看看配置有没有生效,用示波器去量了触摸屏对应的SPI的中断引脚,CLK等等,都正常.
这个时候,就纳闷了.就一步步分析触摸屏的代码,发现得到的点都是(0,0)等......

折腾了好几个工作日,找不到原因...

同事就在他的电脑上用官方的新版BSP,就改了了屏和触摸屏的参数,编译出来的系统,触摸屏的就能用了,系统能跑起来,基本正常.

我就把同事的BSP拷贝过来,百分之百确认一模一样,编译出来的系统触摸屏没用...
我在编译老版本的BSP,编译出来的系统,又可以正常跑...
我又把同事的pbxml文件拷贝过来,编译出来的系统触摸屏还是不能用...

我严重怀疑是pb的问题.
重装pb,编译出来的系统触摸屏没用.老版本BSP编译出来的系统能跑.
在我家里的电脑(重装没多久,里面就一些VS等开发工具)装了wince,编译出来的,触摸屏还是没用.

个人怀疑触摸屏没用只是一方面,后来拷贝了USB Host的参数,进行测试,我编译出来的没用,但是同事编译的跑的很正常.

这个问题纠结了好几天了,希望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我工作电脑的开发环境: wince 6 R3 + 091231的补丁包.
同事开发环境: wince 6 R2 + 081231的补丁包.
家里电脑的开发环境: wince 6 R2 + 081231的补丁包.

网友B:
听众大侠说还是不要这么快更新r3版本,继续用r2试试,还有lz说的有点模糊,令人无法解答

网友:
据说R3有很多地方都要注意的。

网友:
请问大侠的3530开发板多少m,俺也想买个玩玩

网友C:
建议 楼主还是把工作的电脑换成 和你同事一样的R2,补丁也一样,
再好好试试。

另外补丁一定要注意,不要打2008年以后的。
以前的我打补丁 就是打了2009,结果编译 出一堆问题,
最还还是重装,恢复到2008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众大侠说还是不要这么快更新r3版本,继续用r2试试,还有lz说的有点模糊,令人无法解答

引用 网友C:

建议 楼主还是把工作的电脑换成 和你同事一样的R2,补丁也一样,
再好好试试。

另外补丁一定要注意,不要打2008年以后的。
以前的我打补丁 就是打了2009,结果编译 出一堆问题,
最还还是重装,恢复到2008的。

都是Silverlight和Gesture,Mobile QQ.惹的祸,这几个估计都要用.

网友:
安装R3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否则可能会导致编译时就有问题。
前两天刚刚试了一下,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更新到R3里。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网友:
都在搞最先进的东东
羡慕

网友:
对于触摸屏驱动,一开始我的开发板也没有,后来在pin设置里面把相应引脚都设为SPI,我的触摸屏是SPI总线上的,然后再环境变量里面把对应的SPI添加进来,这样就ok了

网友:
楼主做TI的。我们马上也要做了。不过是用linux。wince R3好象我这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工作电脑的开发环境: wince 6 R3 + 091231的补丁包.
同事开发环境: wince 6 R2 + 081231的补丁包.
家里电脑的开发环境: wince 6 R2 + 081231的补丁包.

lz重新编译的时候把Release目录以及cesysgen目录全部删掉,然后build and sysgen再试试吧。

按照lz描述的现象应该跟R3没什么关系,因为你家里的电脑也没有装R3呀,为什么还是不行呢?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工作电脑的开发环境: wince 6 R3 + 091231的补丁包.
同事开发环境: wince 6 R2 + 081231的补丁包.
家里电脑的开发环境: wince 6 R2 + 081231的补丁包.

lz重新编译的时候把Release目录以及cesysgen目录全部删掉,然后build and sysgen再试试吧。

按照lz描述的现象应该跟R3没什么关系,因为你家里的电脑也没有装R3呀,为什么还是不行呢?呵呵。。。

问题最后解决了!!解决的方法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重新编译的时候把Release目录以及cesysgen目录全部删掉,然后build and sysgen再试试吧。

按照lz描述的现象应该跟R3没什么关系,因为你家里的电脑也没有装R3呀,为什么还是不行呢?呵呵。。。

家里电脑升级到R3,出现同样问题,按上述操作,还是没用...
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