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待机机前将一个IO置位,待机后将IO清零,请问如何 ...

楼主(2009-08-17):
我想在待机机前将一个IO置位,待机后将IO清零,请问如何实现啊
我想在待机机前将一个IO置位,待机后将IO清零,请问如何实现啊
如何

网友A:
什么叫待机?

网友B:
你程序里边应该有个设定超时的判断吧,在执行待机操作执行代码前加将IO清零的代码就应该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