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依据编译根据据BSP定制的工程时怎样区分编译BSP和Wince自带的同名函数?

楼主:
WinCE本身自带了很多函数和不同厂家所BSP里函数同名,那么WinCE在编译连接时,怎么样区分的到底上应该编译自带的函数还是BSP当中函数了。先上一网址http://space.itpub.net/?uid-16803921-action-viewspace-itemid-510085。

网友:
先自回一贴!googleman说是依据source文件当中链接的库不同,我不态理解。关键是我刚开始定制工程时,并没有指定要链接哪些库,Wince编译时怎么知道在BSP当中有重名函数,它是针对此平台选定函数,而不去链接WinCE 自带同名功能函数(实际上这些函数最后还是调用的bsp当中的函数)。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贴了!是这个问题太简单,还是我没有说清楚。

网友:
楼主可否举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贴了!是这个问题太简单,还是我没有说清楚。

的确是有点简单,我们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啊,sources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呢。

网友:
ms-help://MS.VSCC.v80/MS.VSIPCC.v80/MS.WindowsCE.v60.en/CE_DevelopingDrivers/html/45d6131f-66d2-431c-ad12-232e7b23a94e.htm还有

// This example driver comes with a stubbed-out implementation of the
// low-level NLed interfaces.  OEMs that wish to produce their own
// driver can write a module containing the low-level entry points
// in their platform and simply link with the library containing this module.
// The linker will bring in the rest of the driver as an MDD.
//
// The low-level interfaces necessary that must be overridden to produce
// a platform-specific PDD are:
//
//      NLedDriverPowerDown
//      NLedDriverGetDeviceInfo
//      NLedDriverSetDevice
//      NLedDriverInitialize
//      NLedDriverDeInitialize

网友:
好现在举个例子,请大家帮着分析下按照WinCE自带的s3c2410BSP来说它实现中断使能功能的函数是OALIntrEnableIrqs,但是它这个函数是被WinCE 自带的函数0MInterruptEnable()来调用的,WinCE 自带这个0MInterruptEnable()这个函数位于它的oem.c文件中。但是在我现在这个EP9315开发板的interrput.c文件当中也有一个0MInterruptEnable()函数,它就是最使能我的这块开发板中中断的函数。显然是当我们在驱动中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时,它只能去调用我的开发板BSP当中这个
0MInterruptEnable()函数,而不能去调用wince自带oem.c文件当中0MInterruptEnable()函数。而在oem.c和interruput.c文件当中都包含定义0MInterruptEnable()函数的头文件,所以wince在编译时,肯定两个不能同时编译了,对吧,不然编译都通不过。我在定制工程时,并没有设置什么特别的参数,wince怎么实现这种智能编译的了。

网友:
googleman说明source文件,我现在把这三个source文件都贴上来,请大家分析下。
oem.c(wince 自带)
!if 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ndif
!if 0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install media.
!endif

TARGETNAME=oal_intr_common
TARGETTYPE=LIBRARY

SOURCES= \
    ioctl.c \
    oem.c

网友:
{28b9def9-43f1-4a93-850d-4f2f5691c02e}

网友:
所谓WinCE自带的,很多并不是一定要在你的工程中使用,比如显示驱动,WinCE自带了GPE类代码,但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用这个,你只要实现相应的接口,具体是用WinCE默认的方式,还是自定义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其实googleman说的是对的,就是根据你BSP里代码的结构,决定了需要不需要使用wince中的某些文件,而这些,都在source文件里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