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识别,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2010-03-23):
方向识别,高手指导一下!
我在做一个东西,想找一个成本比较的识别方法,来实现识别五米开外的物体。原想用红外源发射接收的但是找了市面上找了都只有开关式的红外,高手指导一下,多谢了~~
识别方法
成本
开关

网友A:
超声波测距啊
这个技术现在比较成熟
如果想像雷达一样探测出具体形状那就有点难度,而且成本还不低

网友B:
成本比较低的识别方法,效果不好,“红外摄像”

网友:
用图像识别....

网友:
曾经在一些书上看到过
不同性质的物体向外幅射的远红外线波长不一样
如果LZ有能力和精力去做工作
应该可以利用红外波长来识别

网友C:
用摄像头+图像识别

网友D:
识别用什么方式,需要看你要求识别到什么程度了
是仅仅是空间是否要障碍物的识别
还是空间是否有活体的识别
还是对物体表面特征的识别
等等,方案均各自不同

网友:
开关式的红外···自己再改造改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