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STC89S52与AT89S52替换问题
snakeemail
snakeemail

网友A(2009-11-15):
STC89S52与AT89S52替换问题
STC89S52和AT89S52功能一样吗?STC89S52可以替换AT89S52吗?
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的认为和实际却相悖!
我有个学习板,上面支持STC的串口下载和支持AT的usb下载
我自己搭了一个电路,晶振用3.5M的。
我通过学习板把hex文件下载到STC单片机,在我自己搭建的电路上是可以跑起来的,功能没有问题!
同样,我通过学习板的USB下载hex到AT单片机,然后将其放置到我的电路上。一上电,我电路上的蜂鸣器响个不停,reset也没有作用!
注:hex文件是同一个.
哪位兄弟遇到过相同情况,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
文件下载
学习
蜂鸣器
上电

网友B:
两个单片机都是8051核
由不同的IC厂商推出
这两块单片机基本是相同的
程序完全可以通用
楼主的情况
应该看一下你的ATMEL单片机的USB下载电路
到底程序是否正确的下载到单片机里面了
细微的差别看一下他们的datasheet
————————————————————————————————————————————————
菜鸟来顶贴学习。

网友C:
蜂鸣器响个不停 这样可以先不管,你可以先测试一下你的程序烧上去能否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D:
两个单片机都是8051核
由不同的IC厂商推出
这两块单片机基本是相同的
电路呢?

网友E:
电路也一样呀~~
我知道原因了,at的31脚需要自己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