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ADS+H-JTAG怎么把程序烧到FLASH里?

楼主(2009-09-24):
弱弱的问下:ADS+H-JTAG怎么把程序烧到FLASH里?
如题,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程序
FLASH

网友A:
ads编译产生可执行文件后用H-JTAG下载不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是NAND FLASH要看H-JTAG是否支持这个NAND的型号,不支持的话就要自己编写写NAND的代码了。
还有,请不要用什么“弱弱的问下”,都是哪里来的习惯呢?

网友C:
ads编译生成hex文件
然后用H-JTAG下载
需要NAND芯片的H-JTAG配置文件支持

网友D:
可以去H-Jtag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