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运行在667频率!

楼主:
wince6下,怎么才能使S3C6410运行到667的频率呢,改怎么配置,在“S3C6410_SEC_V1\OAL\INC\soc_cfg.h”中需要修改哪些?
当我调整到666时,直接编译不通,在“dvs.h”跳出错误。没有“#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667MHz”,我自己定义了一个,且在“s3c6410.h”中也添加了,正在编译!

#define SYNCMODE        (TRUE)

//------------------------------------------------------------------------------
// Define : PRESET_CLOCK
//
// Use Predefined CLOCK SETTING.
//------------------------------------------------------------------------------
#define PRESET_CLOCK    (TRUE)

//------------------------------------------------------------------------------
// CPU Revision (S3C6410 has EVT0, EVT1)
//------------------------------------------------------------------------------
#define EVT0            (36410100)
#define EVT1            (36410101)
#define CPU_REVISION    (EVT1)

//------------------------------------------------------------------------------
// Predefined System Clock setting selection
// Here are samples for clock setting that already tested.
// For S3C410, ARM 533Mhz, SystemBus 133Mhz is recommended.
// This values is only used on Driver written in C
//------------------------------------------------------------------------------

#if PRESET_CLOCK
#define CLK_25MHz        25000000
#define CLK_50MHz        50000000
#define CLK_33_25MHz     33250000
#define CLK_66_5MHz      66500000
#define CLK_96MHz        96000000
#define CLK_100MHz       100000000
#define CLK_133MHz       133000000
#define CLK_1333MHz      133333333
#define CLK_133_2MHz     133200000
#define CLK_150MHz       150000000
#define CLK_200MHz       200000000
#define CLK_233MHz       233000000
#define CLK_266MHz       266000000
#define CLK_266_4MHz     266400000
#define CLK_300MHz       300000000
#define CLK_400MHz       400000000
#define CLK_450MHz       450000000
#define CLK_532MHz       532000000
#define CLK_600MHz       600000000
#define CLK_634MHz       634000000
#define CLK_1332MHz      1332000000
#define CLK_666MHz       666000000
#define CLK_667MHz       667000000
#define CLK_798MHz       798000000
#define CLK_800MHz       800000000
#define CLK_900MHz       900000000

// Change This Definition to choose BSP Clock !!! (and "s3c6410.inc")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66_5MHz                        //< Sync 66.5:66.5:66.5 HCLKx2=266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133MHz                        //< Sync 133:133:66.5 HCLKx2=266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266MHz                        //< Sync 266:133:66.5 HCLKx2=266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400MHz                        //< Async 400:100:50 HCLKx2=200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450MHz                        //< Sync 450:150:37.5 HCLKx2=300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532MHz                        //< Sync 532:133:66.5 HCLKx2=266, Async is same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600MHz                        //< Sync 600:150:75 HCLKx2=300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666MHz                        //< Sync 666:133.2:66.6 HCLKx2=266.4, Async 666:133:66.5 HCLKx2=266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798MHz                        //< Sync 798:133:66.5  HCLKx2=266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800MHz                        //< Sync 800:133.33:33.33 HCLKx2=266.66, ASync 800:133:66.5  HCLKx2=266
//#define TARGET_ARM_CLK    CLK_900MHz                        //< Sync 900:150:75, HCLKx2=300

/// MPLL Setting
#if (TARGET_ARM_CLK == CLK_400MHz)
#define MPLL_CLK            (CLK_200MHz)
#else   // 532, 634, 666, 800, 900, 133, 266, 66.5
#define MPLL_CLK            (CLK_266MHz)
#endif
#define MPLL_DIV            2
#define S3C6410_DoutMPLL    (MPLL_CLK/MPLL_DIV)     // 100 Mhz or 133Mhz

#if (TARGET_ARM_CLK == CLK_666MHz && SYNCMODE) || (TARGET_ARM_CLK == CLK_450MHz) || (TARGET_ARM_CLK == CLK_266MHz)
#define APLL_CLK            (TARGET_ARM_CLK*2)
#elif (TARGET_ARM_CLK == CLK_133MHz)
#define APLL_CLK            (TARGET_ARM_CLK*4)
#elif (TARGET_ARM_CLK == CLK_66_5MHz)
#define APLL_CLK            (TARGET_ARM_CLK*8)
#else
#define APLL_CLK            (TARGET_ARM_CLK)
#endif

#if (TARGET_ARM_CLK == CLK_450MHz) || (TARGET_ARM_CLK == CLK_666MHz) || (TARGET_ARM_CLK == CLK_266MHz)
#define APLL_DIV            2
#elif (TARGET_ARM_CLK == CLK_133MHz)
#define APLL_DIV            4
#elif (TARGET_ARM_CLK == CLK_66_5MHz)
#define APLL_DIV            8
#else
#define APLL_DIV            1
#endif
#define HCLK_DIV            2
#if (TARGET_ARM_CLK == CLK_66_5MHz)
#define PCLK_DIV            2
#else
#define PCLK_DIV            4
#endif

/// APLL and A:H:P CLK configuration
#if (SYNCMODE)
    #if (TARGET_ARM_CLK == CLK_666MHz) && (CPU_REVISION == EVT1)
        #define HCLKx2_DIV          5    // sync
    #elif (TARGET_ARM_CLK == CLK_532MHz) || (TARGET_ARM_CLK == CLK_600MHz) || (TARGET_ARM_CLK == CLK_266MHz) || (TARGET_ARM_CLK == CLK_133MHz)
        #define HCLKx2_DIV          2    // sync
    #elif (TARGET_ARM_CLK == CLK_798MHz) || (TARGET_ARM_CLK == CLK_900MHz) || (TARGET_ARM_CLK == CLK_450MHz) || (TARGET_ARM_CLK == CLK_800MHz)
        #define HCLKx2_DIV          3    // sync
    #elif (TARGET_ARM_CLK == CLK_66_5MHz)
        #define HCLKx2_DIV          4    // sync
    #endif
#else   // 400Mhz, 532Mhz, 666Mhz
#define HCLKx2_DIV          1    // Async
#endif

#define S3C6410_ACLK        (APLL_CLK/APLL_DIV)

#if (SYNCMODE)
    #define S3C6410_HCLKx2      (APLL_CLK/HCLKx2_DIV)
#else
    #define S3C6410_HCLKx2      (MPLL_CLK/HCLKx2_DIV)
#endif
#define S3C6410_HCLK        (S3C6410_HCLKx2/HCLK_DIV)
#define S3C6410_PCLK        (S3C6410_HCLKx2/PCLK_DIV)
#else   // PRESET_CLOCK = FALSE
#define APLLVALUE    (((S3C6410_SYSCON_REG*)(S3C6410_BASE_REG_PA_SYSCON))->APLL_CON)
#define MPLLVALUE    (((S3C6410_SYSCON_REG*)(S3C6410_BASE_REG_PA_SYSCON))->MPLL_CON)
#define CLKDIV      (((S3C6410_SYSCON_REG*)(S3C6410_BASE_REG_PA_SYSCON))->CLKD_IV0)

#endif  // PRESET_CLOCK

//------------------------------------------------------------------------------
// SMDK6410 EPLL Output Frequency
//------------------------------------------------------------------------------
//#define S3C6410_ECLK        (CLK_96MHz)        // 96 MHz         for USB Host, SD/HSMMC..
#define S3C6410_ECLK        (84666667)        // 84,666,667 Hz     for IIS Sampling Rate 44.1 KHz (384fs)
//#define S3C6410_ECLK        (92160000)        // 92,160,000 Hz     for IIS Sampling Rate 48 KHz (384fs)

网友:
怎么没人来看啊

网友:
要修改PLL的配置,bootlaoder,OAL都要修改。

网友:
spec上说的是需要1.2V电压的,具体软件需要怎么配置,不太懂,学习。

网友:
关键是该怎么改呢,有没有哪位兄弟实现了的啊

网友:
bootlaoder,OAL都要修改吧,你可以参考其它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1G都可以跑起来了。。。

网友:
有没有bsp_cfg.h这个文件:
里面定义:
#if         (CPU_NAME == S3C6410)
#define CLK_667MHz                667000000
#define CLK_800MHz                800000000                        // Just for the Test, Remove when release
#define CLK_1066MHz                1066000000                // Just for the Test, Remove when release
#endif
...
#elif        (S3C6410_APLL_CLK == CLK_667MHz)                        // ARM:HCLK:PCLK = 667:133:33.25 (Async Mode)
#if                (CPU_NAME == S3C6410)
#define APLL_CLK                                (S3C6410_APLL_CLK)
#define MPLL_CLK                                (CLK_266MHz)

#define APLL_DIV                                1
#define MPLL_DIV                                2
#define HCLKx2_DIV                        1        // Async
#define HCLK_DIV                                2
#define PCLK_DIV                                8

#define S3C6410_ACLK                (APLL_CLK/APLL_DIV)                        // 667 MHz
#define S3C6410_DoutMPLL         (MPLL_CLK/MPLL_DIV)                        // 133 MHz
#define S3C6410_HCLKx2                (MPLL_CLK/HCLKx2_DIV)                // 266 MHz
#define S3C6410_HCLK                (S3C6410_HCLKx2/HCLK_DIV)        // 133 MHz
#define S3C6410_PCLK                (S3C6410_HCLKx2/PCLK_DIV)        // 33.25 MHz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晚上再来

网友:
好像还需要更改s3c6410.inc文件中的内容吧

网友:
是滴,要一致嘛,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相关文件,很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532MHz->666MHz需要修改s3c6410.inc和soc_cfg.h文件,其他不需要修改。除非你的BSP有问题。

只有更改到666的时候才需要修改s3c6410.inc吗,但是我查看了一下,这个inc里面使用的是533.
是否可以不用修改,想再次确认一下,等会儿编译试试。

当6410运行在667的时候,使用什么才能看到这个呢。或者是需要怎么写个软件

网友:
编译是能正常编译通过,但是少些上去之后不能正常运行,串口输出是乱码。并且一直停在开机画面上,不能进入系统,开机画面的滚动条任然在滚动。

我没有重新烧写bootloader。

网友:
667跑起来了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运行在667了,只是启动时串口调试输出为667了

网友:
需要更改s3c6410.inc文件,要重新编译和重新烧写bootloader 。

网友:
这个地方调试输出显示ARMCLK已经是667了,难道是假像?
有没有什么办法验证

网友:
手册中有计算时钟的公式,你计算一下就行了。。。。。。。。。
把PLL和分频寄存器值打印出来。。。。。
印象中,修改俩个头文件就行了。。。。。。。。
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