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和arm9(带有wince5.0)的通信问题(activesync+rapi ...

楼主(2009-04-03):
pc和arm9(带有wince5.0)的通信问题(activesync+rapi)求助
我的arm9通过usb口和pc相连,
pc上装有activesync4.5,我在pc写的evc程序编译后就能直接下载到arm的存储器当中,
现在 我想在activesync的基础之上,写个vc的应用程序来读取arm的存储器中的文本文档,想通过在vc中调用rapi相关函数 来实现,
这种方法不知道可行不?
给位大虾能不能给点思路,能给个DEMO么?
非常感谢了!
我的qq邮箱 345582028@qq.com 谢谢
存储器
通信
应用程序
邮箱
WindowCE

网友A:
我初步写了个程序
在vc下调用了 cecreatefile() 和 cewritefile()
说是要用到 rapi.h和rapi.lib这两个头文件,但是我的arm9_SDK安装后的文件夹下面只有rapi.h,
找不到rapi.lib,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能不能发给我 能够使用的 rapi.h和rapi.lib。
谢谢!!!!!!

网友B:
如果是硬盘上的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参考CeCreateFile 、CeReadFile 、CeCloseHandle等函数就行了。用分跟在本地上使用基本一样,前提是必须先用CeRapiInitEx or CeRapiInit连接上设备。
用完后记得CeRapiUninit。

网友C:
rapi.h和rapi.lib 在pocket pc sdk 中。下一个安装上就有了,80几M。
可以考虑用动态调用。dll只要安装了activesync4.5系统目录里就有了

网友D:
是不是系统定制的时候对应组件没加啊?

网友E:
你用的是自己定制的SDK嗎? 看3樓的回荅.

网友F:
谢谢 各位 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