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TAG烧写6410的问题

楼主(2009-11-07):
关于JTAG烧写6410的问题
请问我是用的自己公司开发的s3c6410开发版,Nandflash,没有norflash,用SJF6410。exe通过jtag烧写STEPLDR.nb0(4k)的时候,用DWN串口工具检测,发现没有任何输出信息,请问,用Jtag烧写的时候需要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呢,如何才能有信息输出呢,CPU和flash都能检测到。
检测
如何
开发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JTAG烧写器?我也是自己做的开发板,正准备自己做一个烧写器烧写。

网友B:
自己做的jtag并口转接器,但是烧写不能成功

网友C:
你用什么型号的FLASH?可以将你的jtag并口转接器原理图给我参考吗?

网友D:
问一下:你们做的是几层板???

网友E:
通过串口弄信息输出,检测不到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