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显示问题

楼主:
先给我的代码,
CW DATA 0F9FCH         ;写指令
CR DATA 0F9FEH         ;读状态
DIW DATA 0F9FDH         ;写数据
DIR DATA 0F9FFH         ;读数据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PANYAO:
DB 'C51',0
START:
;MOV R3,#38H
;LCALL XIEZL
MOV R3,#01H
LCALL XIEZL
MOV R3,#0FH
LCALL XIEZL
MOV R3,#06H
LCALL XIEZL

PAN1:
MOV DPTR,#PANYAO
MOV A,R2
MOVC A,@A+DPTR;按理说应该是显示 C ,但是实际上A的数值是0FFH
JZ PAN2
LCALL XIESJ
INC R2
LCALL DELAY
JMP PAN1
PAN2:
CLR P1.0
JMP $

XIEZL:
MOV DPTR,#CW
MOV A,R3 ;1111B
MOVX @DPTR,A
LCALL BF
RET
XIESJ:
MOV DPTR,#DIW
MOVX @DPTR,A
LCALL BF
RET
BF:
MOV DPTR,#CR
MOVX A,@DPTR
JB ACC.7,BF
RET
DELAY:
MOV R6,#50
D1: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ELAY
RET
END

以上的代码,在Proteus中仿真可以显示C51,但是在实际中,显示的是一团黑,(查了一下是0FFH),为什么呢,我发现问题可能是在
MOVC A,@A+DPTR;按理说应该是显示 C ,但是实际上A的数值是0FFH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周工开发网-淘宝店开张,三款周立功99元开发板强烈推荐!

EasyARM1138  (Cortex-M3核arm开发板)(99元)

EasyARM2103  (arm7内核开发板)(99元)

EasyFPGA030  (FPGA开发板)(99元)

网站:www.01zg.com
淘宝:shop37086041.taobao.com

网友:
db的那种写法可以吗?好长时间没用51,忘了。

你可以在movc指令下一条将a的值送到pin,然后jmp $,观察输出数据,再进行下一步分析。

网友:
呵呵,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单片机的RAM初始值一般不是00h,我用的那个r2,没给赋值,我给r2赋了个00h后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使用C语言?我有C语言的1602的驱动代码!

网友:
有C可用,何必用汇编?如果是为了练习、熟悉汇编,就没必要写这么复杂的,因为出错了不容易判断、排除。
不过,你这个问题倒的确少遇到,C写程序一般要求定义并赋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