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pxa270

楼主:
Microsoft ActiveSyn 4.5

Vs2005

wince 5.0

pxa270

如上。
我是要将vs2005的程序同步到pxa270的板子上进行调试。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vs2005的程序就是不能同步到板子上。

我在家用2440的板子,就可以。
sdk 是自己导出的,也有标准的sdk。都试了,都不行。
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都是需要设置那么地方?

网友:
试试两种方法:
1. WinCE上的时间设置对;
2. “开始”?“设置”?“网络和拨号连接”?“CS8900的IP地址设置为DHCP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两种方法:
1. WinCE上的时间设置对;
2. “开始”?“设置”?“网络和拨号连接”?“CS8900的IP地址设置为DHCP方式”

Thanks。用你的方法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
wince 5.0 默认包含的 framework 是1.0的吧。我需要安装2.0,才能将程序跑起来,不过现在已经能连接上270了。真的是很感谢。。

网友B:
楼主你的那个NEC LCD跑起来了吗?
我遇到一些奇怪问题,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那个NEC LCD跑起来了吗?
我遇到一些奇怪问题,卡住了。

我们工作做这个板子的同事离职了,其他人对这个板子都不熟悉,我对硬件的调试一点也不懂,现在板子还没有调通。lcd就放下了。我还在等他们调板子。
你都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也提前做个准备,调lcd的时候多注意一些。

网友:
我们处理器不同,其实那个LCD点亮不难,是我在mini2440 上可以,换到立宇泰2440就不行了,
搞了好几天都不知道是和原因。

网友:
哦,这样啊。我们是要把它放到pxa270上。